发射机问题

楼主(2005-04-30):
请看下,下面哪款是现在最新的雷鸟III的发射机,二者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吗?还只是仅仅外观不一样?谢谢!借模友图用下。

楼主:
再问雷鸟的72频率段发射和接收机,能否和FUTEBA兼容?
比如:用72.530的FUTEBA发射机,是否能控制72.530的雷鸟接收机?
      用72.530的雷鸟发射机,是否能控制72.530的FUTEBA接收机呢?谢谢!

楼主:
再问下,前久雷鸟没有降为799以前,商城卖的那种带2个尾电机和2块电池的雷鸟套装是卖多少钱的啊?谢谢!

网友:
呵呵,楼主用的是我的照片把,这2个发射机是一样的,下面的那个是我刚买来的时候拍的,用了不到3天坏了,后来商家帮我换了一个你上面贴的那个,2个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外观不同而已。。。。

楼主:
tomye  在 2005-4-30 10:08 AM 发表:

呵呵,楼主用的是我的照片把,这2个发射机是一样的,下面的那个是我刚买来的时候拍的,用了不到3天坏了,后来商家帮我换了一个你上面贴的那个,2个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外观不同而已。。。。

我正准备买雷鸟,谁让你卖那么早啊?不然和你买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今天才到的遥控器2005-04-30

[ Last edited by 阿明668 on 2005-4-30 at 22:44 ]

楼主:
阿明668  在 2005-4-30 10:34 PM 发表:

我今天才到的遥控器2005-04-30

对了,你是买的遥控还是买的整机?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我是一名新手,这是我买的第一架直升机,原来买过一架固定翼入门机。
这是我在5IMX上买的套件,799元。

网友:
我还有一点纳闷,右下角的4个键怎么全是凹进去的?并且位置也是错了位的,拨不正!

网友:
阿明668  在 2005-4-30 11:21 PM 发表:

我还有一点纳闷,右下角的4个键怎么全是凹进去的?并且位置也是错了位的,拨不正!

国产的东西工艺没有那么精细。那几个开关不用拨正,能拨上拨下就可以了,但是尽量不要动,出厂设置好的了。

网友:
jackyzh  在 2005-5-1 06:07 发表:

国产的东西工艺没有那么精细。那几个开关不用拨正,能拨上拨下就可以了,但是尽量不要动,出厂设置好的了。

我是莱鸟,谢了!

网友:
楼上的不要客气,有什么问题大家交流嘛。

网友:
bs98136  在 2005-4-30 01:48 发表:

再问雷鸟的72频率段发射和接收机,能否和FUTEBA兼容?
比如:用72.530的FUTEBA发射机,是否能控制72.530的雷鸟接收机?
      用72.530的雷鸟发射机,是否能控制72.530的FUTEBA接收机呢?谢谢!

我买了一个可以用在FUTEBA上的接收机,用的是72.830的晶体,正在玩船,我看过这个控和FUTEBA的T4VY是很像的,应该是同一个东东。

网友:
不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