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开发一种超出遥控距离后能使飞机返航的设备

楼主(2005-04-30):
能否开发一种超出遥控距离后能使飞机返航的设备,超出遥控距离好判断,但关键是如何返航???
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
那是自动驾驶仪,空军有那玩意儿,到空军飞行学院里面去,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
那太复杂了
可以考虑飞机接收不到遥控信号时,自动转弯,不就飞回来了?

网友:
你得知道飞机现在的方位,不然要向那里转?失控自动关动力现在就有,转向应该比较难。

网友:
现在好像有一种接收机,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接收不到信号,自动抬高。以减小摔机的可能性。

如果一直都接收不到信号,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楼主:
我准备把油车失控保护器搞出来,但要广大模友支持,在车模区有相关帖子,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浏览.

网友(2005-06-16):
有这种东东呀. 用PIC单片机12F675做的. 在地上时把舵机设定一个位置.位置信号存在单片机里面. 没有PWM信号时.单片机调出存贮的信号输出控制舵机.

网友:
飞到白宫再回来!

网友:
mybmw  在 2005-6-16 10:41 PM 发表:

飞到白宫再回来!

飞到白宫就不要回来了,直接一头撞上去得了!

网友A(2005-11-03):
最简单的技术就是:再多装一个距离更远的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技术就是:再多装一个距离更远的遥控!

网友:
等到3G技术发展起来吧

完全可以考虑用公网来做这个事情,事实上一旦有了足够的带宽资源,完全可以想象在电脑上实现对航模的超视距控制,在飞机上安装一个可以控制的视频头,通过公网将视频数据传送回来,那么你在家里的电脑上就可以控制在任意地点的飞机了。。。。。。

想象中。。。

网友:
用自动控制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