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买来就摔一次机,#5直升机也不是很好飞呀!老手请进! ...
一买来就摔一次机,#5直升机也不是很好飞呀!老手请进!!!

楼主(2005-04-30):
我的#5直升机起飞的时候总摇摇晃晃的,离地的时候还要不断调整,上升的时候是螺旋上升,不想5imx说的十分好学悬停。我不知道
陀螺仪
有问题还是不知道学习方法。该如何调整??(我是第一次玩直升机)
对了,直升机上侧面有3个小孔,是干什么的??
遥控器
上的一组跳线是干什么的??如何去做教练架??

网友A:
是要不断调整的。好不好飞时相对而言的。如果不是共轴双桨的直机,需同时调整的东西更多,要求也更高。

楼主:
我明白了,可是该怎么学呀??还有什么不断调整该怎么调呀????我太菜了……………………

网友A:
先在模拟器上练啊。飞时要不断调整副翼升降,我没飞过共轴的直机,猜想飞机的自旋应该不是很严重吧,比较其它飞机来说应该更稳定。哦,记得起飞前要把飞机调好,说明书上应该写了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