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问题?

楼主(2005-04-30):
遥控距离不够?
    我现用T4VF发射机,配了一个电动模型网的R3P5的接收机,在三四十米时调速就失控,但是方向和升降有,接收电和发射电都足,不知是否是接收机的问题,接收机是微型的,重2.8克。晶体也是用电动模型网的BLUE ARROW的原配发射和接收晶体,频率是40M的。接收机晶体是微型专用的,
请各位高手给予解答,在这里先谢过了,太郁闷了,

网友:
换个接收机试试用的看看怎么样。,好像的不错。/

楼主:
你好!

  是接收机不行吗?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也是蓝箭的`~~2。8克``接受机~~配上~翼龙的`遥控器```不拉出天线的情况下```2米只外```马达拖机~~~全乱跳~~~~拉出天线`~`5米外`~~~``以后`~就和上面的情况想同了`~~~~以前我也因为这个问题~~发帖问过~`了`~就是还没找到明确的答案`~``我认为`~`不是翼龙的遥控器的问题```因该是接受机的问题``````我原来还以为单单是我一个人的不好~````没想到也有模友出现了和我相同的情况````应该是接受机有问题~~`请ELE找找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也请大家~~讲讲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谢谢

网友:
联系ELE吧.

网友:
我得也是这样,不过我没有用蓝剑的发射晶体,只有接收晶体是蓝剑的。不会是频率有差异吧。

网友:
频率有偏差,要统调过,估计通频带过窄,太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