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问题

楼主(2005-04-30):
设备问题?
遥控距离不够?
我现用T4VF发射机,配了一个电动模型网的R3P5的接收机,在三四十米时调速就失控,但是方向和升降有,接收电和发射电都足,不知是否是接收机的问题,接收机是微型的,重2.8克。晶体也是用电动模型网的BLUE ARROW的原配发射和接收晶体,频率是40M的。接收机晶体是微型专用的,
请各位高手给予解答,在这里先谢过了,太郁闷了

网友A:
是不是设备有问题,我的也这设备,不知怎么的舵机,变速器一点反映也没有(我用示波器查接收机的波形,波形正确,但查信号脚波形就一根线,推动控制于波形一点变化也没有)。
[ Last edited by ksh84222 on 2005-5-7 at 1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