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22A和35#无刷怎么样?

楼主(2005-04-30):
小神蜓22A35#两款6通套机如何,飞过的朋友介绍介绍。想支持国货

楼主:
怎么没人答复,是玩的人太少还是什么,玩过的人别不说话,给点意见啊

网友:
口碑不太好
买前要作好心理准备:)

网友:
此种直机,性价比还可以,但做工不太细致,如果有动手能力的话,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如果作为入门,还是雷鸟和JABO好

网友:
机器部分还OK
细节较差(作工)会有一些小毛病
电控部分蛮”不理想”

网友:
买了空机22A,自己配设备.

对22A,我能说什么呢? 一个字---------烂!!! 两个字------真烂!!!  三个字-------太烂了!!!!

1.大齿轮不是水平的,转起来成波浪型.后发觉用料太淡薄
2.大桨有双桨,调了一个通宵还是没搞好,最后发现旋翼头里全是502.
3.螺距连杆太松,大桨一转桨距就全变了.
4.设计极不人性化,拆空机架居然需要三种规格的内六角螺丝(不知道他们设计人员是干什么吃的,或者根本没有设计人员).
5.想换ESKY3D的旋翼头发现根本装不上去,主轴太长了,定位孔位置也对不上,和哪个机机都不配套
6.大齿盘齿轮的模距是不常见的,想换个电机齿轮都没处找.
7.装了凤凰电调,HIMAX无刷,GY240陀螺,FUTABA微型舵机最后飞起来发现传动机构虚位较大,振动厉害,比我原先的ESKY3D差远了.真想把他给砸了.
8.郁闷+后悔

[ Last edited by benny on 2005-5-10 at 20:25 ]

网友:
不要砸,扔了就好,不过能不能告诉我你住哪里,我去收废旧,呵呵

网友:
22#组装好的绝对不能买的,至少买散件自己装。

楼主:
35#怎么样,用过的人再发表点意见

网友(2005-12-20):
正想买22号呢,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