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设备的一些想法

楼主(2005-05-01):
现在的遥控设备一般用AM,FM,PCM。我想不知道能不能用CDMA调制技术,这个干扰就小多了,比如在空模72MHz频段,我们可以使用3个频点,其中使用2个,1个备用,利用2个频点8khz的带宽,如果在这2个频点上干扰都很厉害的话,可以使用备用频点。

网友:
这想法很好不过不太了解CDMA的调制技术,有空一起探讨一下。
不过我在做的设备中考虑到用DDS抗干扰能力非常强,不过也需要DSP性能非常强大否则也是不行的

你的想法中还有一个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干扰源的问题,如果地面没有干扰,空中有干扰怎么处理频点转变的问题?

地面发射有干扰频率转变可以很好解决,但是接收机到了空中再去转换频点就不那么好实现了,因为你的发射机已经被干扰了,你如何以原来的频率去发送数据让接收机接收指令?
接收机在1秒内没有接受到正确的数据指令就会造成失控的危险这和手机还有一定的区别哦。只有接受机能接收到数据的情况下更换频点功能才会有效。

[ Last edited by djmodel on 2005-5-1 at 21:36 ]

楼主:
空中干扰和地面干扰的处理是一样的原理,根据CDMA的原理,是利用扩频技术,把窄带的信号通过扩频放到一个频段全频发射的,接收的时候是通过很快的在各个频点移动,相当于快门一样,得到接收信号,如果是干扰信号,则丢弃。就算是全频干扰,由于CDMA的编码特点,只要有相当快的快门,当需要的信号落在中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