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力向大家推荐飞 ECO8

楼主(2005-05-01):
昨天试飞了ECO8大电直,真的好爽!!象油直一样稳定,而且感觉出力还有很大余地,带摄像设备毫无问题。

我只是用有刷电调+540电机,升力非常大,空中熄火也不要紧,只见ECO8大桨惯性转动着徐徐平稳落地,真是爽爽爽!

飞了ECO8,飞亚托450的感觉就成了小嘉宝的感觉,迟早要把自己的亚托卖掉换飞ECO8的无刷了。

目前的情况是ECO8配件难找,另外相对较贵,但配件普及难是因为少人玩,而价格来说实际上和亚托不分上下,而且一般飞行用有刷的也无不可。至于配件因为比较大,很多可以自己打磨,改造,比如摔了尾管,没问题,我就找到了同口径碳钎尾管,而且并不贵。

希望更多人加入这个行列。

[ Last edited by korg on 2005-5-1 at 12:37 ]

网友:
我也有打算卖了我的450X,等我把我的ep concept的零件搞好后就准备卖!

网友:
当飞机达到了30级的油机大小了
你的电池板投入和一套无刷的投入就不是以百来计算了
整套下来就是将近1W以上了

何况个人知道电动直机就不适宜做大
曾经和HIROBO的日本员工进行过交流
他们早就开发过电直
但是感觉飞机在天上的控制不如油机那么直接
不是指动作而是电子设备
尤其是电池的放电时间
小电直就算有了问题直接下来也没有问题
毕竟他的杀伤力比较小
但是飞机做到30的油机大小了或更大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
电池一直是电直一个无法逾越的重要障碍
现在的小电流行也是因为目前基本解决了他们的电池问题
而且小的电直的随意性也导致了他在大城市里的优势
如果电直的大小真到30级别的油机了
他的投入绝对超过30的油机的价格!!!
我觉得还不如直接买油机呢

网友:
korg: 请问有没15MM直径的碳纤管卖啊?

网友:
ECO8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机器我是最早飞它的其中一位。

此机的缺点是不耐摔,在国外也有被称为蛋壳机的。
在国外零件是大问题,坏到哪都没配件。

网友:
EC08是什么电直啊,有照片和介绍吗?

网友:
ECO8的价格和450X类似???

……

我觉得飞大电直还是电机和电调的问题。用有刷效率太低并且容易磨损,还是要想办法上无刷。但是无刷的话,功率足够的电机很少有800块钱以下的,电调就更加了,一千以下没什么指望。要说电池贵,大不了咱不上锂电了,用3300mAH的10节镍氢凑合飞绝对也是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

网友:
电直发烧友

网友:
ECO8似乎有点过气了,大电直logo系列更有潜力,呵呵
korg兄什么时候一起出来飞阿?

网友:
dmagic1  在 2005-5-2 12:19 AM 发表:

ECO8似乎有点过气了,大电直logo系列更有潜力,呵呵
korg兄什么时候一起出来飞阿?

都是有大把米的主!

这里看看价格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5-2 at 04:44 ]

网友:
newer  在 2005-5-1 13:41 发表:

我也有打算卖了我的450X,等我把我的ep concept的零件搞好后就准备卖!

你ep concept是休斯500大電直吗?電調尾管壞了...能讓給我當配件嗎?13482134124

网友:
anden  在 2005-5-2 11:16 PM 发表:

你ep concept是休斯500大電直吗?電調尾管壞了...能讓給我當配件嗎?13482134124

EP我不卖啊,只是打算卖450X而已!

网友:
我这里还有架全新的ECO8要卖呢

楼主:
7777777  在 2005-5-4 11:31 AM 发表:

我这里还有架全新的ECO8要卖呢

我现在的ECO8就是你原来那架!一言难尽!昨天挂了,主轴与大齿分了!

新机报个便宜价格给我,我当配件!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