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好的4vf并口线,效果比音频线好多了!

楼主(2005-05-01):
刚刚做好的4vf并口线,效果比音频线好多了!三级管是用9013,2个10K电阻。
简陋了一点,但很好用,呵呵。

[ Last edited by mybmw on 2005-5-1 at 14:38 ]

网友:
9014可以用吗?9013的管脚是怎么定义的哪只是发射极?哪只是基极?

楼主:
9013平面对自己,从左到右:B、C、E

网友:
大哥!我按
4vf并口分立元件winxp搞定,哈哈,告别音频线吧(完成图)

音频线干扰太大,只好考虑并口线或者是串口线,串口太复杂,还是并口吧
在菜鸟飞行网找到了一张线路图,到西四电子市场去买零件

4vf的接口够难找,找了好多柜台都没有,但是最后还是找到了,2块钱拿下,可惜这个柜台只卖接口和线材,原件换地方

到一个卖元件的柜台,里面的大婶看起来很有耐心的样子
一个2222三级管,2个10K电阻,一个25针公口,还有一个外壳,总共5块钱,还要了一小段热缩管

回家以后发现,三级管买错了,应该是2n222,是npn型的,这个2222,明显是个pnp的

没办法,只好先搭上,反正基极没错,慢慢试哪个是发射机,哪个是集电极吧

先在bios里面把并口修改为ecp,然后在winxp里面修改并口的属性为使用任何中断,然后ppjoy添加一个lpt1接口,在type中选择ppm radio....,然后添加,一大堆确认,点下去,ok了。

第一次,运气不佳,ppjoy模拟出来的并口接口没反应
第二次,ok了,不过动的幅度很小,没问题,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按你的接口9013做

还有刚刚做好的4vf并口线,效果比音频线好多了!

刚刚做好的4vf并口线,效果比音频线好多了!三级管是用9013,2个10K电阻。
简陋了一点,但很好用,呵呵。

但校准时还是认不到遥控器,
请各位高手解释疑问。小弟谢了!

楼主:
注意并口插头(阳头)脚位是否正确哦

网友:
三级管最好是用2N2222,1个10K电阻和1个270K电阻。
但这个制作不能用在JR遥控器。

网友:
这是JR的并口线制作图。适用于Sanwa, Futaba,Hitech.(制作费大概RMB6)

网友:
回一楼的大哥:
   我的9013接好了!但我的9013的脚是平面对自己:E、B、C !接好后,使用时一开电源就很大噪音,不知为何?你的会吗?我的有什么问题?

网友:
据说只能在98下用??不知道2000/XP下能不能用??

网友:
XP下很好用!我在练习中!!!比音频线好很多!!!强烈推荐!!!!

网友A(2006-01-04):
RD6000 可以这样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D6000 可以这样接吗?

怎么个好法阿

网友:
這是我所採用的.

网友:
完成後,用ppjoy, 加了個 parallel joystick

能g2, 能 aero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