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动机里面的线圈是不是给它通的电压越大,轴的转速越 ...
小电动机里面的线圈是不是给它通的电压越大,轴的转速越快啊

楼主(2005-05-01):
请教老鸟

网友A:
是呀!!!!!!难道你不怕它烧吗!!!!!!

网友B:
转到冒烟.

网友C:
也有可能离心力太大把电机整烂 就像工业电机控制中的减弱磁通调速!

网友D:
烟儿轻轻的冒,呵呵

网友E(2005-06-02):
求购电动机,不知选哪种好,要求能带着3-5KG重长60cm的铁棒转
要求转180度,来回转,每20秒转一次,最好配套齿轮
电机直径10cm以下,电流9-24v,最好12v
最好无刷,配控制器,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