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为V型旋翼头后,起飞为什么有点右倾?

楼主(2005-05-01):
各位老师,我是才学的,求教:
    昨天下午刚刚从邮局取回雷鸟3,晚上在客厅试飞了一下,因环境问题,刚起飞就马上松油停机,但感觉一切都不错。今天还没有到室外飞就按照说明书将主旋头改成了V型旋翼头,一切完工后到室外飞,起飞时整个飞机向右倾斜,必须要边加油边将油门控制杆向左搬才能正常起飞,可以飞到50厘米高。请问各位老师,我该调整那里呢?

网友:
我没有改V头!情况跟你一样的!55555555555!我还没有飞起来过!

网友:
先检查双桨、发射机副翼通道微调。

楼主:
jackyzh  在 2005-5-1 20:31 发表:

先检查双桨、发射机副翼通道微调。

就是第三幅图的样子

网友:
呵呵,麻烦开始了

楼主:
502  在 2005-5-2 00:19 发表:

呵呵,麻烦开始了

??

网友:
楼主,双桨在照片上是看不出来的,需要在主桨转动的时候才能够检查。具体方法你可以去置顶的《雷鸟直升机新手入门及常见问题集锦(不断更新中)》帖子里面去找。发射机副翼通道微调也是要向左拨一点,看看机体的反应。
    这个调试的过程确实有点麻烦的。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问题都会解决的,最后你就变成高手了。

楼主:
jackyzh  在 2005-5-2 07:46 发表:

楼主,双桨在照片上是看不出来的,需要在主桨转动的时候才能够检查。具体方法你可以去置顶的《雷鸟直升机新手入门及常见问题集锦(不断更新中)》帖子里面去找。发射机副翼通道微调也是要向左拨一点,看看机体的反 ...

调双浆是否就是调节固定主浆的螺丝。主浆在转动时我看过(侧面),只有一点双浆现象,可就是消除不了。

[ Last edited by 阿明668 on 2005-5-4 at 15:15 ]

网友:
阿明668  在 2005-5-4 03:12 PM 发表:

调双浆是否就是调节固定主浆的螺丝。主浆在转动时我看过(侧面),只有一点双浆现象,可就是消除不了。

楼主是否仔细看过《雷鸟直升机新手入门及常见问题集锦(不断更新中)》的帖子啊,里面第3行就是“如何调节主桨的攻角和消除双桨”,仔细看看。写的非常清楚,还有图。

楼主:
哦,看见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嘿嘿,怪了,我明明在线,网上却显示“离线”,你说怪不?

楼主:
现在好些,可以飞起来了。
就是飞起来以后还有点或左或右,或前或后的现象,并且在室外飞行时,有风和无风的状况也不一样,需要不断调节三个微调才行。有一次飞了两米多高,降落时紧张,主浆都被摔出来了。

网友:
哦,不错啊,恭喜。
那么原来右倾的问题究竟在哪呢?楼主说说看,也给其它模友一个借鉴。

楼主:
刚拿到手时没有改V头,并且练的是青蛙跳,没有真正起飞。随着练习的不断加深,逐渐飞离地面,出现右倾现象。通过请教,并且多看网上关于电直调教、新手入门等文章,才发现原来需要了解的东东非常多。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在PG-03的中立点调好以后,遥控器上的各个微调先要放在中间位置,根据机机起飞后出现的不同姿态来调整微调位置(原来出现右倾就是油门下方的微调出厂时设置在最右边,不懂没有调整而造成的,现在看来简单吧:)  不好意思……)。
舍得问就是对的,不过要感谢各位大侠的关心帮助!

楼主:
与大家分享一下(借模友的图)

真假难辨

楼主:
好象没有人关心这一帖了
555555555555555~~~~~~~

楼主(2005-06-01):
wangl001  在 2005-5-26 22:09 发表:

我刚刚拿到机机,向模友学习!!!
什么时候弄一个楼上的机机飞一飞?

飞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