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翻滚

楼主(2005-05-01):
高度最好超过15米低于一颗树的高度感觉不太安全,拉力超过0。8--1,拉力过小在翻滚螺旋时不太流畅,具体技术是在普通滚的基础上同时连动升降舵,要求机型在正倒飞时最好不掉高度,翻滚时呈直线这样螺旋时会更漂亮,建议反应慢一些者与所有的上单翼练习机不要飞这个动作特别是低于20米。我目前只撑握这些,至于更高的术语自然要有更高手来解释了

网友:
一边不停地做横滚,一边在水平方向上做圆周运动
这个动作我一直练不来!

楼主:
我是用自己的50级3D机飞的,至于那些通用的特技术语我是一概不去理会,所以就不会说标准动作,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它的飞行路劲实际上就跟一颗自攻螺丝的螺纹是完全相同的。但同时带翻滚,

网友:
要多高才能做倒飞拉杆呢  练习机能做吗

楼主:
1米以上问题不大,过几天我就尝试一下倒飞着陆,不过还差上面的两个轮子。练习机最好还是不要太低空拉杆

网友:
moto  在 2005-5-2 23:29 发表:

一边不停地做横滚,一边在水平方向上做圆周运动
这个动作我一直练不来!

我也是

网友:
小方  在 2005-5-14 08:44 发表:

练习机能啊,飞行高度你要自己掌握,根据场地、飞机性能、天气等因素,总之足够飞机拉完半圆弧,留有一定富裕的安全高度即可。

容易的很,只要你别错杆

网友:
高度较高时,拉杆半周,再着陆不错哦。
着陆:高平飞-横滚半周变倒飞-拉杆做半个斤成低高度的平飞-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