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0空机版几点感受

楼主(2005-05-01):
K50空机版几点感受
   1.K50的工程塑料件工艺的确不错,看来模具比JABO好多了,但是否比JABO经摔还不知道.
   2.共轴的"滑动斜盘"控制原理和调整希望能作些详细说明.
   3.配供的240元的混控器连份技术说明都没有,网站上的说明也太简单,里面有压电陀螺,
为何没有感度调整?位置是否可以随意安装?在整机版中说"可以使用11.1V的电压",在混控
器的销售说明中说"使用7.2-8.4V以外的非标准电压,不承担后果",在留言版中回答客户问
是否可使用三节锂电时说"没试过,不知道".作为一种推向市场的产品,整机版的混控器和配
供的是否是同一厂家生产?开发生产者是否注意以上问题.

网友:
如果你有高级发射机的话我推荐你还是用两个独立电调+pg03来飞,pg03有中立点调节和感度旋钮的。而且独立电调用11。1v电压绝无问题。混控的话我在ff9里模拟试了一下,应该没问题,一个电调接第三通道,一个电调串陀螺接第四通道,然后设置revo。mix混控。过了51我弄一个把安装调试过程发一个帖子上来。

网友:
一切以厂家公布的数据为准,7.2-8.4V,使用其它电压不是不可以,但这属于用户的个人行为,不为,厂家当然不能保证是否可以使用了。就像家电一样,人家都说了要220V电压,你用180V可不可以呢?还有人说我用230V行不行?……太多问题了,厂家只说了用220V,到底要怎么用呢?很简单的道理嘛!

混控板的安装位置看“整机版”的安装图嘛,上面拍得那么明显,一看便知。

网友:
我已经使用 发射机混控+飞达混控+pg03 成功飞行卡50。  由于没有直机基础,目前在蛙跳。

为什么要使用发射机混控,这是因为飞达混控是为普通电直,即主尾双电机设计的,它的混控比例并非1:1,所以为了好调整,还是使用了发射机混控。

为什么不用双电调,是由于2个电调的体积和重量要比一个飞达混控大,而小电调的价格太高,大电调的重量的太重,恰巧手头有飞达混控,就这么用了。

至于11.1V的电压,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因为原来的180电机肯定在11.1V下用不了多少时间,而我的卡50空机目前的全重为215g,2节锂电75%的油门就能悬了,没必要再去摧残它。

另外,我手头有1000mAh的7.4V锂电2个,700mAh的一个。感觉700mAh的更好飞,估计是重量轻10多克的缘故。  用700mAh的电池时,总重约在200来克。

网友:
嗯 7。4v最保险

网友:
“里面有压电陀螺,为何没有感度调整?位置是否可以随意安装”
  是因为怕初学者烂调所以才固定感度,安装和驼螺一样

网友:
11.1V是可以用的放心吧,不过我们设计就没有用11.1V可能装上以后就有点高。

网友:
要注意二根信号线不要插错,插错了会出现只有一个电机转,油最大时另一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