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翼飞机 心里没底 大家支招 图片内详

楼主(2005-05-01):
现在正在进行J10的制作````突然感觉没底不知道这样的布局在模型上能不能飞```先做一个KT板的技术验证机先```全动鸭翼``下午从4点做到8点`眼看天黑了`没赶上飞`只好明天了``
大家有什么经验可以告诉小弟```从来没飞过这样的`怕出手就载``呵呵

另一个角度````旁边是正在进行的歼十象真版的```

[ Last edited by lisi on 2005-5-1 at 23:02 ]

楼主:
刚刷了缸子`````答谢各位路过的大哥``好茶一杯

网友:
使用v尾混控就可以吧?  前面的鸭翼用来装饰,就不要做成全动的了,不知是否会好些?

网友:
KT的不要怕,砸了把具体的飞行轨迹和我们说说,我们大家来分析分析。

网友:
不是泡沫堆切的么?
改设计了?

网友:
2MM碳纤加强的KT强度很好的饿

网友:
模拟歼十的实验品~~强

楼主:
dangerxue  在 2005-5-2 12:09 AM 发表:

不是泡沫堆切的么?
改设计了?

这个是给泡沫的积累点经验啊`````泡沫的也做着呢```在第2张旁边卧着呢不是``

楼主:
502  在 2005-5-2 12:36 AM 发表:

2MM碳纤加强的KT强度很好的饿

恩```在机翼底下有一根呢```15块钱`好象贵了?

楼主:
zs0000  在 2005-5-1 11:34 PM 发表:

使用v尾混控就可以吧?  前面的鸭翼用来装饰,就不要做成全动的了,不知是否会好些?

处心积虑的鸭翼用来装饰了````````````````````

网友:
lisi  在 2005-5-2 01:02 发表:

处心积虑的鸭翼用来装饰了````````````````````

别怕
参考一下这个JAS39的探索过程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d=12042&fpage=6

楼主:
恩``仔细研读中```这个老兄可是费了很大周折`等我做完了也发上来和大家分享```还找到一个``这个做的够精细啊`尺寸竟然和我做的一样`靠````歼十和JAS 39的气动布局也太相似了吧``

网友:
这架飞机看起来蛮粗糙的,它能飞起来吗?

楼主:
确实做的急了点```呵呵`对不起观众啊``

网友:
重心会很难调的。

看你用的好像是380电机,屁股较重,主翼比较靠中间,如果有后水平尾翼,象F16那样可能要好一些,可是J10的前鸭翼增加了前部的升力,所以有可能飞行重心和静止重心会差的比较大,不好调。

还有,后推的板机并不好飞,不像前拉的,可以用动力作大迎角半失速飞行,后推很容易失速。我昨天试飞了一架航天飞机的后推板机,就极其失败,立刻除役,同时试飞的一架su27,也是后推的就比较好飞,但是太重了,速度也太快了,用外转子无刷都要全油门,所以也同时除役,呵呵。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的极是``我已经发现了调好滑翔后加油门会抬头```也就是飞行重心和静止重心的问题`

我用的是480```本打算加锂电的``发现根本压不下来```只好换镍氢``但是又重的不少哦,

当时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在那个泡沫的正式版J10上设计的是动力在机身后半部``用一根轴连动螺旋桨``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參考一下這台

圖紙在此
http://hlkkata.hp.infoseek.co.jp/mdelta/mdelta.ppt

网友:
多貼幾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