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先豪电直问题~~~

楼主(2005-05-02):
是不是4合一版有问题?为什么舵机抖的厉害,而且尾电机不受控制,一会快一会慢,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
哈哈,不是没电了.

楼主:
不是没电了~~我认为是不是混空出了问题?

网友:
你在看看电机和电机上的消火花电容.

网友:
是不是摔过啊,我个人认为四合一板实在是太差经了。我的先豪都以经换过两块了,价钱还。。。。。。。。所以我现在都改玩佳宝了。而且电子零件全部用独立的,就算坏了也好修一点。

楼主:
SUPERMAN  在 2005-5-4 12:23 AM 发表:

是不是摔过啊,我个人认为四合一板实在是太差经了。我的先豪都以经换过两块了,价钱还。。。。。。。。所以我现在都改玩佳宝了。而且电子零件全部用独立的,就算坏了也好修一点。

请问你在哪换的啊?我也想换,找不到哪有,还有价钱是多少/???

网友:
我的那架是在广州一得路买的。当燃是去他那里找拉。300多啊

网友:
SUPERMAN  在 2005-5-4 12:23 AM 发表:

是不是摔过啊,我个人认为四合一板实在是太差经了。我的先豪都以经换过两块了,价钱还。。。。。。。。所以我现在都改玩佳宝了。而且电子零件全部用独立的,就算坏了也好修一点。

jabo不也是四合一马?怎么回是独立的呢???

楼主:
SUPERMAN  在 2005-5-6 01:42 PM 发表:

我的那架是在广州一得路买的。当燃是去他那里找拉。300多啊

~
。。。。有点贵

网友:
我是买空机嘛!其他的是自己装上去的!

网友:
我也不玩先豪了
换了佳宝
买的空机,准备把先豪的电子设备按上去,可还没来得及装,呵呵

之所以换,也是因为先豪不好飞,怀疑是机子问题,要真是电路问题就傻了
现在还有先豪卖吗?什么型号?我早买的10442A的

网友:
我的佳宝就是自己装的,用飞达的混控,是单片机的带主和尾马达调速,陀螺用的是以前油直上的GWS-01就是稍微大了点,我觉得还是单配的好,就是贵了点.

网友:
to zjc:
先毫的机器很好飞的。
有空一起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