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速自动变速器

楼主(2005-05-02):
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上不了图
谁能为我上图

网友:
双速的话,主齿轮两个固定齿.从齿轮,大齿装一个单向轴承,小齿是一个带离合的齿轮

楼主:
超级坦克
中将

积分 2194
发贴 607
性别  保密
注册 2004-5-10
来自 广东深圳
状态 在线  双速的话,主齿轮两个固定齿.从齿轮,大齿装一个单向轴承,小齿是一个带离合的齿轮
这样的话就算是电玩也要另装个倒档齿

网友:
aa003398  在 2005-5-3 12:37 AM 发表:

这样的话就算是电玩也要另装个倒档齿

用电的有电调,谁还会去用双速,只有油的才会用到

楼主:
那不能这样说。油的也有油门呀,装双速只是希望在低速时能获得郊大的牛力。高速时能获得效大的速度

网友:
aa003398  在 2005-5-6 01:00 AM 发表:

那不能这样说。油的也有油门呀,装双速只是希望在低速时能获得郊大的牛力。高速时能获得效大的速度

不是这样的,双速是为了提速更快

网友:
保皇党  在 2005-5-7 14:10 发表:

不是这样的,双速是为了提速更快

不用争了 都有道理

网友:
电的永远不会用两速系统,因为太重.油的用两速只是为了平衡起步和尾速两方面

网友:
其实变速系统用在模型上也应该视情况而定,没有绝对的答案的!对于小比例的模型,可能的确是意义不大(油动的倒挡系统除外),但对与大比例的模型应该还是有好处的!不论是电动还是油动,动力系统的输出功率是有限的,在启动和复杂路面等负载较大的时候,减速比不够的话,很容易使动力系统超负荷运转,首先是对马达会有伤害(电机增加发热,直接影响磁钢的寿命以及输出功率;油动很可能直接导致熄火),其次也会增加系统的磨损,严重降低动力系统的工作效率,这样长期的积累下来,整个系统的寿命不可能太长的!

楼主:
pys790531
新兵

积分 33
发贴 7
性别  保密
注册 2005-5-5
状态 在线  其实变速系统用在模型上也应该视情况而定,没有绝对的答案的!对于小比例的模型,可能的确是意义不大(油动的倒挡系统除外),但对与大比例的模型应该还是有好处的!不论是电动还是油动,动力系统的输出功率是有限的,在启动和复杂路面等负载较大的时候,减速比不够的话,很容易使动力系统超负荷运转,首先是对马达会有伤害(电机增加发热,直接影响磁钢的寿命以及输出功率;油动很可能直接导致熄火),其次也会增加系统的磨损,严重降低动力系统的工作效率,这样长期的积累下来,整个系统的寿命不可能太长的!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pys790531  在 2005-5-8 04:36 PM 发表:

其实变速系统用在模型上也应该视情况而定,没有绝对的答案的!对于小比例的模型,可能的确是意义不大(油动的倒挡系统除外),但对与大比例的模型应该还是有好处的!不论是电动还是油动,动力系统的输出功率是有限 ...

不知道你认为1/10是小比例还是大比例。但对于1/10来说,油车一定要有双速,用单速的话除非直道短到打不开双速,不然你就会输的很难看,油车用双速目的就是为了在减小起步扭力的同时,又能在直道是获得高尾速,用单速的话你只能在起步扭力和尾速选一个而做不到两样都有。
至于1/10电车来说,用双速的就是白痴,以前实际上也有过一些有双速的电车,大部分都是越野,只有一辆是房车,但都被迅速淘汰了。因为电车最重要的是重量,双速系统本身重量很大,对于电车来说,靠双速带来的那一点尾速的提高远没有双速系统本身重量造成的损失来的多。

网友(2005-08-08):
单速可以升级到双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