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1 改全比例,(第一部分)

楼主(2005-05-02):
内部布线图,目前在调整max66,没来得急写制作过程,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再找时间写写。

用买回来的电路板 手工做了一个电调的输出电路,用接头连接方便以后拆除。

用jr的7ch接收

连上炮台的电路。快要完成的时候不小心把 红外线瞄准给烧了。。。。找时间去买一个回来

车身电源和接收电源的开关都做在炮台上,再做了两个充电接口,目的就是为了以后方便使用,换电池不用愁了。哈哈

充电状态。

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制作过程的话,我再把其他图片放上来。

[ Last edited by cdhyob on 2005-5-2 at 09:53 ]

网友:
你用的4个电调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cdhyob  在 2005-5-2 09:51 发表:

内部布线图,目前在调整max66,没来得急写制作过程,大家有兴趣的话, ...

有兴趣,很有兴趣,期待其他的图片哦。。。

楼主:
电调不用买太贵 普通 10A 左右就可以了。我用的是两个50A 做动力(太大了); 两个奥迪大约3.2A的 做炮台和炮管动力; 两个陀机分别控制 红外线瞄准和发炮。

网友:
改得很好啊!我也要如法炮制!

楼主:
今天继续工作,工作场地。乱得不得了的“战场”

战场情景

因为两个电变放在车底的这个边上刚对着散热口,所以在散热口加一个防蚊的沙网,为了防止在户外行动时让沙子灰尘进入

内部粘接,不过现在觉得这样做容易脱落 最好是用AB胶来粘合

红外线光头 尽量安装在 靠炮头的地方 这样使瞄准更加精确。由于第一次安装时不小心把用AB胶固定好的红外线光头烧掉了所以这个位置显得很糟糕。

正面看,使用起来瞄准的效果很令人满意

[ Last edited by cdhyob on 2005-5-4 at 22:54 ]

楼主:
准备下一步拿到户外去测试,没问题的话就进行涂装。在这里特别感谢 tiger I 的全力支持。

[ Last edited by cdhyob on 2005-5-4 at 22:55 ]

楼主:
谢谢支持,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控制两条覆带行走的电变可能是工艺上的差别把,无法调整到绝对平衡,前进或后退时总有一边是快点,然后到一定速度时才平衡,我的控是 max66 调了好久还是有点偏差(现在慢慢接受这种情况了),每次开动10分钟左右坦克的速度就开始有点不正常了,这可能是主电力电池的问题,原配的电磁坚持不了多久一定要换更好的。

网友:
楼主改得很认真,好象连外壳也做了旧化处理了,不错啊.楼主一定也是个塑料比例模型的爱好者吧.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覆带本身不平衡,看图中右边的覆带,问题在于右边最尾的覆轮,脱开覆带时发现固定的位置向上歪了。

先前几位同志发现覆轮的弹簧回弹力太大导致行走时效果失真。据我发现,改装后的车身明显比买回来重了不少,重力有点偏向中后部,弹簧改得太软的话会导致整车压下时不能回复的现象。

修改图中红圈部分覆轮的弹簧就可以较好地控制回复力,如果整车的重心偏得比较后,那黄色圈的覆轮就不需要改,如果偏向中间可以考虑改动。原因是覆轮分两层内层的覆轮受力比外层的要大,连内层覆轮弹力减少会导致回弹力过小,导致在高速行走时,路面的障碍物(如石头木块)会由于覆轮弹力太少对车底产生直接冲击从而损害了避震,长期这样的话会使两边覆轮变形变成“正八字”型。

修改弹簧避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0005

[ Last edited by cdhyob on 2005-5-6 at 20:47 ]

网友:
我的尾轮就已经是八字了,我一直不懂舵机如何转作电子开关,你能否详细说说舵机如何改装的,谢谢了。。。

楼主:
天外飞鱼  在 2005-5-7 19:01 发表:

我的尾轮就已经是八字了,我一直不懂舵机如何转作电子开关,你能否详细说说舵机如何改装的,谢谢了。。。

拆开舵机,先是发现一块主板,主板连着一个马达和电位器,不一样的舵机可能电位器也有所不同。然后把连着马达和电位器的主板拿出来,用电焊枪分离开马达,但电位器绝不能分开,一但连电位器也拿开的话那陀机就永远开着关不了了,原马达接口可以输出6V的直流电(接上用6V的灯泡等就可以控制了),这时把舵机接到接收机的5、6、7、8.....的通道上就可以用遥控器上相应开关控制,最后把齿轮等一些没用的东西拿走,调整好后重新装回去就大功告成。补充说明一下,舵机的输出电力最大是6V,可以用电位器上的旋钮调整缩小输出电力,但最好之前用电表测量好电量以防输出电量过大导致用电器“烧机”,如果觉得调整太麻烦不安全的话可以直接在舵机上接二级管来降低电压,好像我的红外线瞄准那样就直接在舵机里接二级管来把电量降至4.5V左右使用。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吗?

[ Last edited by cdhyob on 2005-5-7 at 23:28 ]

网友:
cdhyob  在 2005-5-7 23:24 发表:

拆开舵机,先是发现一块主板,主板连着一个马达和电位器,不一样的舵机可能电位器也有所不同。然后把连着马达和电位器的主板拿出来,用电焊枪分离开马达,但电位器绝不能分开,一但连电位器也拿开的话那陀机就永远 ...

多多谢了,就是说把马达的接口换联作电器的接口,再调整电压就OK,对吗?操作时就是扳动遥控器上的开关就等于接通了舵机的电路,这个理解对吗?

那还有一个问题向DX请教,控制炮塔旋转和炮管升降除了用电调还有其它办法吗?电子开关似乎不行吧。

楼主:
天外飞鱼  在 2005-5-8 17:24 发表:

多多谢了,就是说把马达的接口换联作电器的接口,再调整电压就OK,对吗?操作时就是扳动遥控器上的开关就等于接通了舵机的电路,这个理解对吗?

那还有一个问题向DX请教,控制炮塔旋转和炮管升降除了用电 ...

嗯,是这个意思了。

可能会有其他办把 凭目前的知识水平其他的没试过,但用电变应该是最最简单的办法了,而且这是非常好的瞄准控制。

网友:
cdhyob  在 2005-5-8 17:34 发表:

嗯,是这个意思了。

可能会有其他办把 凭目前的知识水平其他的没试过,但用电变应该是最最简单的办法了,而且这是非常好的瞄准控制。

你在北京吗?我真想亲自试试改为无极变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