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帮忙分析尾桨

楼主(2005-05-02):
HIROBO尾桨的问题:
摔机后我才发现,尾桨是不是装错了?
情况是这样的:
人站在飞机右边(即启动发动机那边),看尾桨其旋转方向为顺时针,请问桨的旋转方向对吗?
如果旋转方向是对的,我的桨叶是不是装错了方向?下图是我的尾翼旋转方向(此图是我从飞机左边看到的效果)

因为我飞过固定翼,对桨的感觉是:一般地讲,桨有斜边(或者有弧度)的边是向前运动的。

我的直机尾桨叶的空气动力旋转正好相反了,请老鸟帮助我!!!!

我对着HIROBO说明书看了很多次,可这样的尾桨的安装并没有错误。
我想把尾桨旋转180度安装,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 Last edited by duanchzhu on 2005-5-2 at 12:40 ]

楼主:
各位高手,我是这个论坛里的热心人之一啊,,可大家为什么不帮助我呀????

网友:
转动方向我不知道!但你的尾浆片假如是你所画的那样,肯定是装反了的!尾浆片象你的那种装法,转动应是顺时针,但你画的确是反时针转动了!总之,尾浆片有斜口的一边是后,无斜口的一面,也就是厚的一边应向着转动方向!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5-2 at 12:47 ]

楼主:
Hyun  在 2005-5-2 12:43 PM 发表:

转动方向我不知道!但你的尾浆片假如是你所画的那样,肯定是装反了的!

由于HIROBO的说明书要求就尾桨叶面的方向就是这样,根据楼上的朋友意见,那么问题一定在皮带的方向了?谢谢!!!!我还得再拆机,好累呀。

[ Last edited by duanchzhu on 2005-5-2 at 12:49 ]

楼主:
还有没有朋友知道HIROBO  尾桨旋转方向的?
我在线等待您的答案!在下谢谢您的帮助了!!!
不然我又得拆机了。真的好累人。

网友:
duanchzhu  在 2005-5-2 12:48 PM 发表:

由于HIROBO的说明书要求就尾桨叶面的方向就是这样,根据楼上的朋友意见,那么问题一定在皮带的方向了?谢谢!!!!我还得再拆机,好累呀。

不用等了,大家都出门去旅游或者去飞去了!
说明这款直机的尾浆是向前转动的,我的天子50的尾浆是向后转动的.那就只要把尾管拔下来,尾管的管口对着你,皮带顺时针转动90度装上就可以了!(你原来是反时针转了90度!你装时反过来就可以了)也不是很麻烦的!
其实,只要把尾浆片转动180度装上也可以的!主要还是你尾浆片装反了!把没有斜口的一边装在转动方向也可以!
尾浆是用来克服主浆的反扭力的,朝哪个方向转动并不是很重要!只要会扇风来克服主浆的反扭力就可以了!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5-2 at 13:29 ]

网友:
不用谢!我也才学.基本原理也是才搞懂的!互相交流有利共同提高!祝你起飞成功!

网友:
HIROBO机头朝前,尾浆在右。人站在机身右边,面对尾浆,应是尾浆逆时针旋转。尾浆翼型厚的朝前。

楼主:
楼上的朋友,如果我的尾桨旋转方向反了,也把叶片装反了。可不可以飞呀?
要再拆下来把皮带换过来,的确很累
如果可以飞的话,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