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问题,求助

楼主(2005-05-02):
请问:SANWA的遥控器只能用SANWA的晶体吗?能不能用别的牌子的晶体?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困惑。

看到晶体有的兼容JR设备,有的兼容Futaba设备,就是没兼容SANWA的,不知道SANWA设备是用兼容JR的还是兼容Futaba的

网友:
SANWA可以用Futaba的你可以试试我以前飞别人的RD6000的时候用过Futaba的可用不过接收机是FM的不知道PCM的能不能用,按理说应该可以用!
飞高的Futaba晶体可用在RD6000上这个没问题

网友:
但有人又说三和可以用JR的,我晕了

网友:
djmodel  在 2005-5-2 05:27 PM 发表:

SANWA可以用Futaba的你可以试试我以前飞别人的RD6000的时候用过Futaba的可用不过接收机是FM的不知道PCM的能不能用,按理说应该可以用!
飞高的Futaba晶体可用在RD6000上这个没问题

三和可以配飞高的接收(JR晶体)
可以配GWS接收和晶体

三和通用性很好的
可能你们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吧

网友:
收到,先配JR的晶体,不行就上FU的

网友:
晶体没有什么牌子的。 只要频率对的上就可以用。你到电子市场买个1元的晶体,实质和100元的名牌进口货一个样。高级晶体和低级晶体的物理电气接口都是统一的,所以都可以互换,差异主要在频率的准确度和稳定度上,但那么一点差异在遥控这种设备上关系不大。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
有的晶体带了振荡电路的,这种通常体积大些。而大多数没带,比如电脑中用的统统不带。带了和不带的不能互换。

网友:
GWS接收机到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