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车子又启动不起来了.

楼主(2005-05-02):
本人新手 我里面的油用过3,4次 没跑玩因为每次启动后把车子熄火 因为控还没调好..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我的点火器里面有电 别的方面不知道哪里没调好 有谁指教一下吗?

网友A:
你说清楚点好吗。

网友B:
你是说油箱的油一直都在里面,有多长时间?

楼主:
2个多礼拜吧.那一箱油 之前的4,5天开可以启动车子 今天我启动就不行了..
我想应该和油没关系吧? 里面有1/3的油 也启动的起来 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要注意吗?

网友C:
对我,想在这里也问问各位,车车用的燃油有保质期嘛/??

楼主:
估计是我来回把一箱里的油倒来倒去太多了 我换油试试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