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新版超白金电池设计有问题,提醒ele注意改进!

楼主(2005-05-02):
昨天用ele超白金1600mah锂电飞自制的黑龙 开始的时候很爽,动力充沛,后来飞了5分钟左右动力下降,赶快落地。然后回家把电池接到亚拓的智能充电器上,无反映显示未充电中 然后把电池再接到电调上,还是无反映天 我才用了5次啊这电池。检查电池上的连线完好后来一着急把电池上面的热缩膜划开了一点,揭掉电池上面连接锂电单体的电路板上的胶带,发现。。。。。。。。。。。。。。

这应该是设计问题,电流板上最细的那条铜箔无法承受最大10c的电流!如果飞小电直可能不会有麻烦,飞450x这样的电直,尤其是激烈动作的话这一小条铜箔肯定无法承受这么大的电流!提醒ele注意改进!

网友:
VK好像也是电路板的哦,不过我飞TREX还好的,你的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我也有vk 一样飞的好好的
关键是ele的电路板上铜箔太细了!!!

网友:
我的电池的电路板也是这样的
好象还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也是开了模式在飞的
要小心了哦!!!

网友:
有销售商提出比我们模友提出更有力哦
希望鸿飞模型以后多多向厂商提出这方面的改良意见

网友:
好像没有焊接好啊!

网友:
iceman  在 2005-5-3 10:24 AM 发表:

好像没有焊接好啊!

是烧断了

网友:
已经重新设计,马上会更换新的电路版!!造成不便非常抱歉!!

网友:
还有电池的导线也太短了吧,才几厘米,使用非常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