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问题

楼主(2005-05-02):
新的雷鸟III是黑色的280规格的370
电机
是吗?此电机是否还需要换主马达齿轮为13T的呢?谢谢!

楼主:
今天粗算了一下雷鸟电池的电压,8节7号充电电池的电压,最高应该已经达到8*1.45=11.6V了,这样的话是否意味着说,雷鸟可以在不更换任何设备的情况下,直接使用标称11.6V(实际4.7*3=14.1V最高)的锂电池呢?

网友A:
那个黑色的电机实际上就是280规格的,不过比一般的280马力大一些而已。原配的10T齿轮就可以提供良好的动力,无需更换。
雷鸟可以使用11.1V的理电池。但是尾马达和主马达恐怕寿命不长。
你提的这些问题在雷鸟版置顶的《雷鸟直升机新手入门及常见问题集锦(不断更新中)》里面都有答案,建议你先看看那个帖子。

楼主:
问下,雷鸟原配的尾电机上带的是铜齿轮还是塑料齿轮?是8齿的吗?

网友A:
雷鸟的马达我见过两个版本的,都是铜齿,10T的。

楼主:
是铜齿轮就好,我就买个塑料的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