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充电器和普通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5-02):
有几个问题不解:
1、同样电压的充电器和普通电源有什么区别?
2、同样电压的充电器能用做电源吗?
3、同样电压的电源能用做充电器吗?

网友:
1,充电器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一般比普通电源小,但可以持续输出(当然啦你家不能断电啊);

2,充电器输出的并不是直接的直流电,据说充电输出的是脉冲电压,如果你在末端并联上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也许可以凑合用作电源。

3,不行(至少效果很不好),都说充电电流是脉冲的啦,还有电压检测电路,定时电路,如果用电池做充电器能行的话就不用设计那么多单片机控制的充电器了。

个人的看法,没有实践过,不妥之处,欢迎斧正。

楼主:
感谢二楼的热情解答

网友:
king1982  在 2005-5-2 23:50 发表:

1,充电器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一般比普通电源小,但可以持续输出(当然啦你家不能断电啊);

2,充电器输出的并不是直接的直流电,据说充电输出的是脉冲电压,如果你在末端并联上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也许可以凑合用作 ...

楼主:
怪不的我用火鸟的充电器给4VF供电玩G2时有点抖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