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的平衡杆劈了,怎么才能拆下来?是JABO的!

楼主(2005-05-03):
大家看图巴!
还没拆过,怕拆坏了!多谢大家!

网友A:
有两个顶丝六角的。拆了就可以抽出来。搞不到上qq。我教你。呵呵。
还是上个图。
[ Last edited by hyx6688 on 2005-5-3 at 14:16 ]

楼主:
刚才发现这个:连动件也坏了!
有一边已经折了,还能飞马?

网友A:
这个好解决。主要是防扭的。自己做一个。或者粘上。

楼主:
怎么把这东西拆下来?

楼主:
用了吃奶的力气拆下来了!
结果发现:
这根铁杆应该是直的吧?还是本身就是弯的?

网友B:
弯成那样,强!

网友C:
断了一边没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明白了!

网友:
cyken
在 2005-5-3 15:39 发表:
弯成那样,强!
我的22#A的销都打断,可知力量多大

楼主:
那个销钉是个吃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