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懂电的朋友!

楼主(2005-05-03):
接收机电池都是4.8V,那么4.8V600MA和4.8V1300MA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使用的时间要长些?
我的FF6接收机,在接收电减少时,靠近电源插口的舵机能接收指令,但远离电源插口的舵机就不会动了!这正常吗?
电源接在第六插口边,飞半箱油后,螺距舵机和油门舵机还会动,但接在第一插口和第二插口控制副翼的舵机就不会动了!这正常吗?

网友:
Hyun  在 2005-5-3 15:16 发表:

接收机电池都是4.8V,那么4.8V600MA和4.8V1300MA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使用的时间要长些?
我的FF6接收机,在接收电减少时,靠近电源插口的舵机能接收指令,但远离电源插口的舵机就不会动了!这正常吗?
电源接 ...

对电不很懂,略知一二。
1,600mah的含义是用600毫安放电,可以放1个小时,1300mah表示用1300毫安放电,可以放一个小时。1300mah的电池如果也用600毫安放电就可以放2个多小时,它表示了电池的容量,4.8v表示电池的电压。一般是4节镍氢,或镍铬电池组成的电池组达到此电压,充足电后可以达到5.6v(无负载情况)。
2,舵机的电流不很大,不应该出现你所说的情况,除非远离电源插口的舵机导线(多股)变的只剩一、两股了(长时间使用折弯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当电源电压不足时,近距离的舵机会把仅剩的电流夺走。产生上述情况。注:这是理论上的,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未必正确!

楼主:
你太谦虚了!说的很透彻。导线没什么问题。可我的舵机出现上述问题,的确搞不懂。还有就是600MA的原装接收机电池比我买来的1300MA电池还耐用,这是什么原因?原装而且是旧的(二手)600MA接收机电池可以飞两箱油还有电,但买来的1300MA电池只能飞半箱油就发生上述情况了!难道国产的连小小的五号充电电池都造假?

网友:
可能是600MA的实标的,1300MA虚标的,也就是说电池的实际容量不足

网友:
昨天有关舵机的问题可以这样试一下:
1,互换法,即将你怀疑有问题的舵机(假定1#)和没有问题的舵机(假定2#)互换位子(当然也在电池没有电的情况下,当然不要启动发动机),如果问题依然在被1#舵机上,证明怀疑正确,而且证明接收机及端口没有问题,如果问题出现在2#舵机,则说明原1#舵机受位置(周围环境)的影响,可进一步查找原因。如1#,2#均正常,环境的影响因素可以确定。
2,排除法,干脆将舵机和接收机全部卸下一个一个分别插入不同端口试,另外你可以人为的接入低电压。比如3节充电电池。

楼主:
试过!接在别的接口上是正常的!就是电源有问题!电池也许充电时没注意,产生记忆效应了!

网友:
一, 0.05C充电,充5小时
二, 0.1C充电,充13小时
三, 0.2C放电
做两次循环,如电池无其他质量问题,记忆效应可消除
注:c为电池容量,比如1300mah的电池先用1300*0.05=65ma充5小时,再用130ma充13小时,再用260ma放电,放到每节电池电压为1v.

楼主:
我没有那么多测量工具呀!

网友:
关于不同舵机出现有的能动,有的不能动的问题,我觉得如下:

  如果舵机达到同样的性能,还有接收机各通道输出性能一致的话,舵机线的粗细影响应该几乎是零的,舵机线的粗细对舵机电流的要求绰绰有余.

  所以,如果同样的电池供应下舵机出现不同的反应,只有2个原因:

1,各舵机性能并不一致,即电压已经很低时,有的舵机小电流仍然可以有动作发生,而有的不行;
2,接收机各通道性能并不一致,即有的端口输出电流大些,有的小一些,所以有的舵机能动作有的不能.

网友:
Hyun  在 2005-5-4 16:32 发表:

我没有那么多测量工具呀!

买一只万用表,最便宜的8元,但不很好用。几十元的也就够用了,量电流,电压都可以,直流交流都可以。经常会用到。

楼主:
我不太懂电哦!万用表我有,电压会量,电流怎么量?

网友:
把线路断开量

网友:
把万用表拨到直流电流档,可能表笔的插头(一般是红表笔)要换一个位置(不同的表有些不同),然后串联到电路中就可以,比如充电时,红表笔接充电器的正极,黑表笔接电池的正极,电池的负极接充电器的负极。放电时,把红表笔接电池的正极,黑表笔接在灯泡或电机的一端,电池的负极接灯泡或电机的另一端,然后就可以看万用表的读数了。注意:要先估计一下可能的电流。万用表的档位要大于估计的电流。否则可能烧毁万用表。好一点的万用表是有过流保护的,普通的可能有保险丝,而廉价的可能把电阻烧毁。

网友:
买一个有芯片的充电器 (fuzzy logic computer charger).看看说明书。。一切搞定。。我的1300MA 可以对付4~5缸油。。看你是何舵机。。越力大,反应快的吃电越多。。。

楼主:
Futaba3003 和145舵机!

网友:
那你的电池真的有问题了....或者是充电器的问题.. 我每个月都要将电全放光在冲..寿命会长点..

网友:
镍氢不用放的。因为他没有记忆。

网友:
电池时间放长了也会出现容量下降的情况,特别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放长了会使电池报废。

楼主:
虾公  在 2005-5-13 02:55 AM 发表:

镍氢不用放的。因为他没有记忆。

这个问题真是各说个有理!到底哪种电池不会产生记忆效应啊?有说锂电不会,又来个说镍氢不会的,那么哪种电池会产生记忆呢?

网友:
虾公  在 2005-5-13 02:55 AM 发表:

镍氢不用放的。因为他没有记忆。

据我所知,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还是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