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05-03):
我想做一个直径15-20厘米左右大小的圆盘机   希望高手指点啊~~
我邮箱 liuyuxingfeng@163.com

网友:
前几天收到一张南航的朋友发来的图片,是他正在做的东西,要求好象跟你说得一样,大小也差不多,螺旋桨动力,采用共轴方式,鉴于非我自己的作品,所以不便发图。

网友:
求助什么呢?

圆盘机, 是海龟形的低展弦比飞行器, 还是基于上表面吹气的飞碟机?

网友:
既然楼主说的是原盘机,发挥空间就大了,不仅仅是指你所说的“海龟”和“飞碟”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把你要做什么说清楚了,大家才好给意见。

楼主:
就是看到书上美国佬做的那些微型无人机,感觉既美观大方,也想按那个做个外形,但是没资料不知道如何下手。还希望众位高人指点啊~~!!

网友:
那么首先,你先要确定用到的零件,电机,电池组,螺旋桨,微型舵机,匹配的螺旋桨,微型接受机,制造机身所需要的材料等,然后根据你有能力购买到的零部件来确定你要做的微型无人机的尺寸,以及大致确定整个机身的流体外形,然后就是想办法根据先制定的流体外形将前面这一堆东西想办法塞进去.该机小,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设计的时候,你的内部结构均得为这些零部件"量身定造"并且注意调配问题和不要随意增加固定用多余零件,尽量在设计的时候满足相关要求,还有就是你本身的手工能力也很重要.一些细微的控制面,你能否有效合理的加工出来,不过应该问题不大,接下来就是最困难的部分,外形的精确设计,你要遇到的问题不小,你所设计的机身能否有效产生所需的升力,平衡系统我个人建议你舍去,因为"庞大"的陀螺会让你感到举步维艰.模型用陀螺就该机的使用,效果也根本不会理想,就外型我想说一下,建议你测绘美国佬的实机的尺寸,这样无疑会进一步降低难度,以上是点愚见,楼主真有心要做,仔细考虑一下,再下手不迟.

[ Last edited by sien-power on 2005-5-6 at 00:29 ]

网友:
既然你只是对外形感兴趣,哪就无所谓什么资料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需要什么图纸资料啊。

还有个问题是,好看未必顶用。

网友:
我就是南航研究MAV的鼻祖,你说的圆盘型飞机是很老的机型了,气动外形不是最好的,不过如果动力好的话影响也不打。
我根据以前的经验给楼主一点建议:
翼展大约250mm,电动机采用GWS GW/EDP-50XC,电池采用600amh的手机电池串连,用5A的电调,GWS微型舵机,中心位置在气动中心23%,舵面宽度约20mm,

网友:
楼上大侠是南航研究MAV的鼻祖?我的天,恕小弟不才,就我的印象,还从没听说有什么不错的MAV产品是出自贵校之手,天狼你的MAV都有些什么用途呢?能否展示展示,也让我们这些菜鸟开开眼.不过话说回来,楼主无非想做个可以娱乐的圆盘机,也算不上MA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