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们请进来指教!!

楼主(2005-05-03):
只用一个4通道的
遥控器
,能不能操控一架直升机和一架普通飞机啊?请指教!谢谢!

楼主:
不是同时用的..是打算只买一个遥控器用在两架飞机的身上?

网友A:
四通道的遥控器我不清楚
我用的是JR 2610
2——两种机机(直机与固定翼机)
6——六通道
10——它可以记忆10架机机的控制参数
即可以不同时控制10架机机

网友B:
既然不是同时用那当然可以,用在什么上就遥控什么吧!

网友C:
当然是可以的啦!只要你有两套相同制式的接受机,频率相同的两个接受晶体,那么到时候你开哪一个接受机就可以遥控哪一个模型啦!

楼主:
请问大家最好买哪一款遥控器,比较能通用的!且价格不会太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