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着火了,大家要注意安全那!

楼主(2005-05-04):
大家可要引以为戒呀,我的电池充电的时候我出去买了趟东西,结果回来后老娘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好在家里还有人),原来我的电池着火了,把电池、插线板以及周围的电线都烧毁了(据说当时火苗窜得老高),幸亏家里还有别人,及时灭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一定要吸取教训,充电的时候一定不能离人呀! 切记!切记!

我现在正在给我的亚托配电池和充电器,大家帮忙建议个好点的吧?

用那个
SWALLOW 的充电器应该安全点吧?

网友:
我有个朋友用ELE的充电器,第一次冲就着火了,但电池没事,那说明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那么严重啊?我经常通宵充电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看样子我要重新考虑安全这个问题。另外请仔细检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问题,有没有用错电压或者充电器。以便我改良电池组自动切换电路。我现在已经使用了20次了,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iceman  在 2005-5-4 04:01 PM 发表:

有没有那么严重啊?我经常通宵充电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看样子我要重新考虑安全这个问题。另外请仔细检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问题,有没有用错电压或者充电器。以便我改良电池组自动切换电路。我现在已经使用了20次了 ...

你真够胆大的,我离开10分钟都要拔插头.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是很危险的
建议不要在没人的情况下进行充电
我们这里已经发生冲电失火的事故了

另外一个好的充电器是很必要的!!!

网友:
请问是什么充电器啊????明显充电器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买了
韩国产MEGA 660SR锂电、镍氢电、镍镉电池充电器

号称大小通吃。
规 格 :
(1)具智慧型电池最佳化处理系统
(2)适用所有Ni-Cd,Ni-MH,Li-ion,Li-polymer电池
(3)可充镍镉镍氢电池1~26颗 , 50~5000mAh
(4)可充锂电池1~10颗(3.6V/cell or 3.7V/cell)
(5)充电电流0.1A~5A可调
(6)放电电流0.1A~5A可调
(7)输入电源 DC 10.5V~15.0V 8A以上
(8)16x2 LCD冷光显示幕(可显示电流,电压, 充入容量,充电温度)
(9)侦测解析度达0.001V(1mV)
(10)具单次循环充放(放充)电功能
(11)可记忆10组电池设定(电池种类,容量,充放电流 )
(12)脉充功能(0mAh~250mAh)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5-4 at 19:11 ]

网友:
好东西,我是韩国 最新的MUCH MORE充电机

网友:
我之前也試過,火是綠色的,嚇死我了!

网友:
rcpeople  在 2005-5-4 09:16 PM 发表:

我之前也試過,火是綠色的,嚇死我了!

查出是什么原因了吗?很想知道。

网友:
iceman  在 2005-5-4 09:31 PM 发表:

查出是什么原因了吗?很想知道。

都燒至成炭了,可能是質量問題,是早期的產品,花了我300多元買的.真慘!!!

楼主:
可能原因:

前一天由于电池引线有点接触不良,我把电池的护套刨开,将断了的线(红色的)重新焊上,然后用透明胶带重新把电池缠绕好(竖着缠,流出侧面的开口)。

估计1:电池引线接的有毛病,但不应该是断路,充了3个小时左右着火的。
2:透明胶是易燃材料,受热起火。

网友:
iceman  在 2005-5-4 09:31 PM 发表:

查出是什么原因了吗?很想知道。

锂电确实很危险的,不要小看他啊,我还是建议大大你别通宵充电哦...

着火原因大多数都是:短路、锂电保护板保护失效而过充......

网友:
jiac  在 2005-5-5 10:07 AM 发表:

可能原因:

前一天由于电池引线有点接触不良,我把电池的护套刨开,将断了的线(红色的)重新焊上,然后用透明胶带重新把电池缠绕好(竖着缠,流出侧面的开口)。

估计1:电池引线接的有毛病,但不应该是断 ...

应该是电池短路造成的,另外端子的开口不能留着,一定要用热缩管整个封住,不能给它有短路的可能。建议使用“T”型母插头。这样短路的机会几乎为零。
另外的可能是用错误的充电器过充电造成。电池有3.6V和3.7V的分别,不能用同一种充电器充电。
另外充电器的故障也会产生该问题。
电池装配没有做好,有短路现象。
建议充电前检查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不能超过12.8V(3个电池而言)
我用自制的电池组自动切换电路没有发现这种问题,但我会增加充电电压检测电路。如果有过高的电压立即关闭充电器电源,切断充电电路,可能的话做整个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