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鸡鸡 的 续二 —— 7.5克的空机

楼主(2005-05-04):
看了 HOBOS 的 《我玩微型伞翼机》 一文,上面有老外做的小伞翼的图片,看了之后给我很大的启发。(原文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page=2

用了2天的工夫,自己也动手做了一架,继续来绣绣:

整体外观,很小巧哦,自我感觉做工比老外不差:

称一下重量,恩,很满意,7.5克:

为了保证称重的时候伞翼不碰到东西,以免产生重量误差,电子称是用东西顶起来的。换个角度:

这次使用了电磁舵面转向,效果很不错。这个东西做起来很费事,反复订了好几次稿,又反复否定。最终这个样子,还是很让人满意的。这个线圈是自己绕的,整个转向机构的重量不到 2 克。

电路部分,仍旧使用微型掌上赛车的电路。呵呵,焊来焊去的,下面的焊点都黑了,懒的用酒精清洗了。即便如此,也比老外做的精致多了。

电路反面,一个 4410 被我桥焊在电路上了,原来使用的小三极管都被拆掉了。电路用一小块双面胶粘在鸡身上。

鸡身的背面。小伞翼就粘这面。回头电池也固定在这面。

一小点技巧:吹塑板也会被 502 腐蚀,泡沫胶虽然不腐蚀,但是由于干的太慢,粘的时候还要把东西固定好了,一不注意碰一下还容易粘歪了,然后还要等好长时间才干。
为了保证施工方便,吹塑板在需要粘东西的地方,先刷一小层泡沫胶,因为是一小层,几分钟就可以干透。等到要粘东西了,直接把要粘的东西扶好对正,用 502 一点就成。   方便快捷。

目前不含电池的空机重 7.5 克,使用雪园的小电池,总重也轻松控制在 12 克以内。   小电机的推力大致的测了一下,静推力约在 6 克左右。    电池已经从雪园那里邮购了,240mAh 的和 120mAh 的,由于留的地址是单位,要上班才能收到了………………

网友:
确实不错!

螺旋桨不好做啊。

网友:
这次使用了电磁舵面转向,效果很不错。这个东西做起来很费事,反复订了好几次稿,又反复否定。最终这个样子,还是很让人满意的。这个线圈是自己绕的,整个转向机构的重量不到 2 克......

哈哈,我前回说你(中级阶段),这回看你做的电磁舵(能绕出如此工整的脱胎式蜂房线圈)就看这一样还用说什么?我看好些(高级阶段)的高手也未必做得出来!不错!不错!!

网友:
4410能通过多大电流???
和4562差多少???

楼主:
HOBOS  在 2005-5-4 09:37 PM 发表:

这次使用了电磁舵面转向,效果很不错。这个东西做起来很费事,反复订了好几次稿,又反复否定。最终这个样子,还是很让人满意的。这个线圈是自己绕的,整个转向机构的重量不到 2 克......

哈哈,我前回说你(中 ...

  承蒙夸奖。这个线圈,先是用废掉的 IC 卡,做一个“工”字型的框。中间留的空隙比转向磁铁大 2mm 左右。 然后绕线。我也没有记绕多少圈。大概差不多就行了。   绕好的线圈用 502 定型,然后脱胎就成了。

线圈的电阻为 45 欧姆,在转向的时候电路上用来驱动的小三极管会变热,算一下在一节锂电 3.6V 的时候,大约要承受 0.2W 以上的功率,实在有些为难它们了。 不过转向用的不多,估计抗的住。

在实验电磁转向机构的时候,曾尝试过好几套方案,这 2 天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废在这个上面了。

[ Last edited by zs0000 on 2005-5-5 at 08:32 ]

楼主:
我挑我的  在 2005-5-4 10:55 PM 发表:

4410能通过多大电流???
和4562差多少???

4410 不加散热的情况下,大约 5、6A 吧。 在一般 180 级以下的电机上,用一个不加散热大都没问题的。  4562 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HOBOS  在 2005-5-4 09:37 PM 发表:

这次使用了电磁舵面转向,效果很不错。这个东西做起来很费事,反复订了好几次稿,又反复否定。最终这个样子,还是很让人满意的。这个线圈是自己绕的,整个转向机构的重量不到 2 克......

哈哈,我前回说你(中 ...

呵呵!!楼主的电子知识及动手能力的确让人赞叹,不过您所说的很多高手都做不出来,这话有点诧异,真正的航模高手是要精通各种知识的,比如电子知识,机械知识,制作工艺知识,以及
飞行技术等等,不能随便把一个电工或木匠搬到论坛里就算个航模高手,玩航模是需要了解各方面知识的。有得罪之处请多包涵!

网友:
发粪涂墙  在 2005-5-5 09:13 发表:

呵呵!!楼主的电子知识及动手能力的确让人赞叹,不过您所说的很多高手都做不出来,这话有点诧异,真正的航模高手是要精通各种知识的,比如电子知识,机械知识,制作工艺知识,以及
飞行技术等等,不能随便把一个 ...

说的非常全面,要玩玩航模很容易,要成为高手较难,而且要付出很大努力,特别是DIY各机种,能自制很多部件,有所变化、有所创新。如果不具备多种技能是不可能达到的。特别是楼主前面谈到的伞翼机
加尾电机就是创新、现在手工绕制出的脱胎式蜂房线圈确是很多航模高手就是电子制作高手也难绕得这么工整好看!

网友:
有很多强人啊。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

楼主:
HOBOS  在 2005-5-5 11:39 AM 发表:

说的非常全面,要玩玩航模很容易,要成为高手较难,而且要付出很大努力,特别是DIY各机种,能自制很多部件,有所变化、有所创新。如果不具备多种技能是不可能达到的。特别是楼主前面谈到的伞翼机
加尾电机就是创 ...

呵呵…………   不好意思啦…………

既然遭到表扬了,我就再来臭显摆一下。 来几张近距离的。。。。     放大了好象就不很整齐了…………

网友:
发粪涂墙  在 2005-5-5 09:13 AM 发表:

呵呵!!楼主的电子知识及动手能力的确让人赞叹,不过您所说的很多高手都做不出来,这话有点诧异,真正的航模高手是要精通各种知识的,比如电子知识,机械知识,制作工艺知识,以及
飞行技术等等,不能随便把一个 ...

老兄又开始发表高论啦不过我很同意您的观点啊,真正的高手应该是人们所说的“鬼才”

网友:
请问楼主的螺旋桨如何做的?

网友:
流星  在 2005-5-5 10:47 PM 发表:

老兄又开始发表高论啦不过我很同意您的观点啊,真正的高手应该是人们所说的“鬼才”

哈哈!!闲着无聊,胡说几句,请见谅。

网友:
楼主搞的不错,支持!不过还得多努力,不然小心我超过你

网友:
说的非常全面,要玩玩航模很容易,要成为高手较难,而且要付出很大努力,特别是DIY各机种,能自制很多部件,有所变化、有所创新。如果不具备多种技能是不可能达到的。特别是楼主前面谈到的伞翼机
加尾电机就是创新、现在手工绕制出的脱胎式蜂房线圈确是很多航模高手就是电子制作高手也难绕得这么工整好看!
hao!!!!!!!!!!!

楼主:
wdiabc  在 2005-5-6 11:50 AM 发表:

说的非常全面,要玩玩航模很容易,要成为高手较难,而且要付出很大努力,特别是DIY各机种,能自制很多部件,有所变化、有所创新。如果不具备多种技能是不可能达到的。特别是楼主前面谈到的伞翼机
加尾电机就是创 ...

谢谢鼓励! 再接再厉!

没白过这两天,又有新的了哦!

楼主:
先订一空楼。 图在下页。   都在这一页上,打开的就太慢了……………………

楼主:
先说说绕电磁线圈。   其实有工具是特好绕的,可惜咱没工具,只能纯手工了…………

做模具。 很简单,用废 IC 卡做两个卡板,中间开孔,孔的形状和大小取决于电磁舵机用的磁铁。  这次做的是用的害虫那里的 N38 5*1 的磁铁。   中间用铅笔缠两圈纸做芯,插到卡板的孔中,调整好卡板的间距,用胶先固定一下,就可以绕线了。    纯手工绕…………    我缠啊缠啊缠啊缠………………

出来后点 502 胶水定型,然后脱胎(为了保证脱胎方便,可以在卡板上内侧贴一层透明胶布):

整个脱掉了。

感觉还不错…………

说完刚绕的线圈,再说说这个线圈要用在的地方 ———— 2天时间完成的 5.9g 空机。

称的很小心。因为托盘太小,飞机还放不稳当,为了不影响称重,飞机不能碰到除了托盘之外的任何地方。。。。

为了减轻重量,电路上没用的部分都剪掉了。。。。。    这个电路原来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page=2 地方的小伞翼的电路是一模一样的。

电路的反面。    在上面加了一个 4410 驱动主电机。   另外,有人问那个小螺旋桨,那个是成品桨,是买的自由飞上带的。 60¥ 一架的小飞机,上面带 2 个桨,还有一个小电机。 别的没什么有用的了,成本好高啊~~~~~        (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4%F2%B7%C9%BB%FA

电磁舵是这个样子安装的。     这个舵的效果不如前两天做的那个好。  那一个力量很大,但是太重。  为减重,这个舵的磁铁用了更小的,线圈也用的更细的线绕的。  出来后线圈只有 0.4g,  电磁舵总重不超过 1g 。

从前面看看,  机身是一根细碳纤,机翼是用高粱杆皮做的,蒙保鲜膜。 整机约 2.3g 左右。

这用闪光灯跟不用闪光灯照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啊!

尾巴。侧看。电磁线圈很薄。

前面的俯视图。

空机加上 2g 的假负载,手抛滑翔曲线不错,  略有抬头——俯冲——抬头 的倾向, 可能是主翼迎角大的缘故。 但是目前电池还没到手,从雪园那里买的 120mAh 的锂电有 3g 多重,在没上电池之前就先不调整了。

整机不到 6g, 现在的关键是电池了。  雪园那里最小的 120mAh 的也 3g 多重,容量和重量都太大了。目前希望能够买到 50mAh 左右, 重量 1.5g 以内的锂电池,  哈哈,那样就可以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