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这几样,准备DIY450训练架

楼主(2005-05-04):
前面发贴说要买电直训练驾,有模友说那玩意太烂,建议不买,今天去鱼具店买钓鱼用品的时候发现老板那有比较好的玻璃钢杆(用来做自动钓竿的)69cm一根的,一头大(7mm) 一头小(2.5mm),才3块一根,重量17克一根(去掉不用的会更轻) 强度据说可以承受5KG的鱼拉扯,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对付电直绝对没问题。当即买了4根,又跑到文具店买了6个乒乓球(5角一个,怕做坏买了2个备用的,2.5克一个),谁知道又在文具店发现了早就想买的泡沫芯双面胶,一大卷才4元(想起以前一个模型JS居然要10块钱卖我20cm ,晕)

下面是淘来的东东图片。做好训练架后再贴详情。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5-4 at 19:54 ]

楼主:
tomye  在 2005-5-6 11:49 PM 发表:

如果效果确实好的话,我也去搞一个,不知道楼主能发一个详细的DIY帖子吗?

等我飞机测试了就发,好吗

网友:
我前一段去鱼店看到他那里里有好多断的碳杆都是断个头就和他要.老板说能用上你都拿去我调了调有二十来根真的很有用的.以后做其它的都够用了.

楼主:
iceman  在 2005-5-6 04:00 PM 发表:

如何固定在直升机上呢?

用束带分别固定在滑杆上就可以了,只要保证中心的可乐瓶盖在直升机中心就应该稳了。

楼主:
hyx6688  在 2005-5-6 06:06 PM 发表:

用鱼杆的第二结可以。一根炭杆有8克。两根应该不到20克。没有50克。如果是50克可能是玻纤杆哦。

是啊,为了省钱呗,所以买了玻纤杆,还是实心的,炭纤的要快20元一根了。

网友:
用鱼杆的第二结可以。一根炭杆有8克。两根应该不到20克。没有50克。如果是50克可能是玻纤杆哦。

网友:
如何固定在直升机上呢?

网友:
上边有朋友说的不对,小电直用的训练架一样可以用在亚托上,不需要捆绑就可以直接固定在脚架上.我就是用它的,虽然重量使亚托到底了,但是依然很好的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我觉得有点偏细了,你的训练架是炭纤维的,比你的粗多了,已经摔断了4次了,分别4个地方,所以你这个是不是太细了,承受不了重量。。。。

网友:
做工不错啊,比我的要好多了。

网友:
比主旋翼直径略大即可。

楼主:
亚拓450的训练架一般要多长一根,请有经验的指教啊。

楼主:
用饮料瓶盖子暂时做个座子,明天有好想法了再改进

楼主:
实际承重测试,重物重量近3KG,调节乒乓球位置可以改变承重能力。
等飞机到了再调试

楼主:
装好乒乓球的玻璃刚杆
乒乓球开两个对称的洞,插入玻璃刚杆。用101胶粘接就好了。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5-4 at 21:01 ]

网友:
商城的电直训练架步可以用于TREX,顶多只可以MS700,TREX我是用的X展架的脚,绑成十字的,很好

楼主:
这个不是用来做训练架的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5-6 at 1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