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楼主(2005-05-04):
我的E-SKY 3D,推动油门,大桨转,尾桨不转
但是推动操控尾桨的控制杆,尾桨又转(不推就不转)
然后将机机拿起来,向左摆动,尾桨转(说明
陀螺仪
还在工作)
是不是混控有问题啊?
还有其他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en,好像是混控有问题啊,把尾桨微调往右边打打,还是这样吗?油门开最大尾桨也不转?

楼主:
恩,是的
把尾桨微调向左打,尾桨就转,但是无论怎么推油门,它都是以同样的速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