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我电池损坏的原因了,不是S400的问题,也不是因 ...
终于知道我电池损坏的原因了,不是S400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过放。。。

楼主(2005-05-04):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因为过放和用了S400高电压把
电池
搞坏了,今天拆开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不是S400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过放,是电池本身的问题,在高放电的情况下,把薄薄的金属片给烧断了大部分,而造成电池无法接受负载,因为大部分电流通不过,所以也就冲不进电,看来还是电池的质量问题,厂商好像没有计算好啊。。。。
后来重新焊了一段电线上去,所有问题排除,一切正常使用了。。。。。

网友A:
国货!没办法!想说爱你不容易!

网友B:
看来是ele电池的通病了,TREX栏目也有一块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电路板铜不够厚。
普通的铜厚0.5oZ,功率电路应该使用2oZ的。。。偷工减料。。。

网友C:
无商不奸。。。看来。。。哎。。。自己回去用焊锡加厚吧。。

网友C:
我觉得除了设计的问题,还要反思一下自己的IQC以及设计的思路。我做电子设计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见过电路板厂敢擅自改动电路板图的。会改动的项目:板厚,铜厚。
板厚只要用卡尺一卡,就搞定,
铜厚可能测试起来会有点问题(螺旋测微?),但是给你一个参数:0.1英寸宽的2安士(70微米厚)的铜皮,每英尺的电阻是30毫欧。根据这个参数,叫设计人员设计好一条测试线,电路板验货时用毫欧表测量线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