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自己改造的主尾双无刷esky电直!

楼主(2005-05-04):
配置:2个凤凰10a无刷,华迈4100kv主无刷,chujian自制cd电机尾无刷,飞高接收,9x遥控,PG03陀螺仪
改完后,效果一流,仔细调整过混控制后,尾巴锁的非常好,PG03的效果好过我想象中很多。
chujian自制尾无刷效果好极了,右舵打倒头,持续很长时间,或者飞一圈下来,尾电机几乎没有温升!!!
主电机原先用的是蓝剑3200kv碳纤外壳得那种无刷电机,配合商城推荐的12T小齿轮,转速明显不够,动力和高度都上不去,仔细调整过螺距,油门都没用,换成4100kv华迈之后,转速明显上去,动力也足够,温度飞一圈下来有点烫手!奇怪的是,商城推荐的3200kv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我怎么试也不行啊,转速明显不够!

网友:
呵呵,那天尾电机不是说烧掉的吗?又好了?

商城估计也没测试,自以为的吧

过几天空了,我也买空机了,改天有照片然你看看我的天鹰安装无刷CD主电机的样子.

楼主:
哈哈,那天尾电机烧冒烟,后来发现把三根线接头处烧绝缘了,重新拧一遍就好了,真是维修方便啊!!!哈!

网友:
真是漂亮!
我也一直想找一个这样的cd电机尾无刷, 想问问那个尾桨是哪里买的?

另外那个blueArrow的碳纤外壳的无刷电机是不是可以试试配13T或14T的小齿?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5-5 at 03:14 ]

网友:
尾浆买GWS的,5块一个,ELE有卖, 13T,14T我估计电机受不了

楼主:
llyy08  在 2005-5-5 03:10 AM 发表:

真是漂亮!
我也一直想找一个这样的cd电机尾无刷, 想问问那个尾桨是哪里买的?

另外那个blueArrow的碳纤外壳的无刷电机是不是可以试试配13T或14T的小齿?

尾浆电动网,天域都有卖的,gws2048规格的!
蓝剑的那种电机我试了12T的时候,都有点发烫了,换成13,14的话估计根本受不了!
现在觉得蓝剑的东西很差,上次买个蓝剑的那种4.3克舵机,发现轻轻用一点力就可以让托盘转动,gws得要用很大的力才行,装在飞机尾舵上面,飞机一直打摆子,根本不好用。换成gws的一下就搞定了!这次蓝剑的电机又这样,建议大家别买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哦~~~~~~~~~~~~~~~~~~~~~~

网友:
哈哈 祝贺祝贺!!终于成功了!
垂直尾翼能行了麽?好像确实有点短。。。。。。。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5 01:28 PM 发表:

哈哈 祝贺祝贺!!终于成功了!
垂直尾翼能行了麽?好像确实有点短。。。。。。。

哈哈,垂尾是有点短,不过在家里等比较平的面上应该没问题,如果外面草坪上的话就有点危险!
不过装上去比原来的好看多了!

网友:
只要浆不长过它就可以了,

网友:
chujian  在 2005-5-5 12:42 PM 发表:

便宜没好货哦~~~~~~~~~~~~~~~~~~~~~~

好像BlueArrow的东西也不便宜哦!

网友(2006-04-14):
请问一下,双无刷怎么接线??

网友:
请问,如果用原來的N20尾电机,可以用gws2048么??

网友:
4100KV的B20电机对ESKY来讲转速太高,扭力小,耗电量大,发热量也大。
搭配3200KV的B20-40电机是非常合的,我们对BlueArrow 3200KV B20-40电机在ESKY直升机上进行了严格测试,自以为是的人也许正是某些人。
建议楼主在使用3200KV电机时,注意设置正确的螺距,另外电压请使用11.1V的。楼主的帖子中没有介绍用的多少V的电压。如果是7.4V,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