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天子30油直我遇到太多的问题

楼主(2005-05-04):
1:机头罩下面不知道该卡在机身那里?
2:发动机风扇里的那颗发动机轴螺母一定要安吗?可我的套筒扳手粗了点伸不进那个风扇里面啊
3:发动机风门怎么和那个舵机连杆连接啊?配件包里没一个螺丝可以穿进风门铁片上那2个小孔里
4:发动机装上后,离合器和摩擦片结合太紧了,用启动器时,大浆会跟着转动,用手根本按不住啊
5:尾浆舵机的2根拉杆不够长啊,用1根不够长,它配了个连接器,可把2根连接上又太长了
6:发动机的风门的位置不好接连杆,必须把风门铁片弄弯一些哦

太难装了,太郁闷了,请大家教我怎么装啊,小弟跪求大家了

网友:
1 是卡在前脚架上的
2一定要装,每个孔都试过吗? 不行就买个新十字套筒
3 在风门上装上球头,用螺母锁紧,同时舵机也装一个再用连杆连接
4 不知是什么情况,我的没这个问题
5 太长可以剪断一点的嘛!
6 是有这个需要!

楼主:
你有QQ吗?我加你详细点谈谈啊,谢谢

网友:
我没有QQ啊!

楼主:
就这太紧了啊?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这个东东不是这样装的,先装好风扇,锁好螺母与发动机上。然后再将启动轴套上离合器锁紧后再用螺丝母锁紧在风扇座上。最后再放入那个离合器杯。按说明书装,每一步都有顺序。

楼主:
我是你说的那样装的,这样只是给你看看它的间隙正常吗?这样都是很紧的

网友:
量量离合的外径. 可能精石作错了.. 国产机, 不出奇.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只是情况有点不同,结合我的经验我跟楼提几点建议:
1。机头罩下面,可以自己弄个什么东西卡住,只要不会动,和方便取点火器便可。
2。发动机机螺母是一定要装的,你换个小的套筒就可以了,
3。发动机风门和舵机连杆接不上,是你还少了一个可装球头扣的直角推拉杆,是跟飞机一起带  来的,发动机随带的只是一个铁片。
4。离合器和摩擦片结合太紧,你可以试试把离合器甩片合紧点,或者是摩擦片太厚,可换个薄一点的。

我也是新手,调飞机是要很动脑筋的,我已经对自己的飞机改动几个地方,飞过几次好像没什么问题。欢迎一起来讨论,我的QQ是88557665

网友:
看来楼主一点基础都没有!还是找个装过的装吧!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啊!是你一点都不懂!可别骂我!找个懂的人吧!

网友:
同意楼上。。 没高手教是够痛苦的。。 好在我这儿有。。。

楼主:
没人教我啊,我只有自学哦

网友:
但看图觉得间隙也是够的,也没什么问题。间隙约1MM-1.5MM左右就差不多了。还是看看在装离合片时的两个螺丝有没用力平衡地装,先不要一个锁死后再锁另一个,要左右平均地去锁紧OK了。

网友:
关键是怠速的时候有没有蹭着外圈. 看图是小了点.. 你用环氧粘的摩擦片?

楼主:
现在就是发动机不转都已经蹭着外圈,我的买来就粘好了的

楼主:
2:发动机风扇里的那颗发动机轴螺母一定要安吗?可我的套筒扳手粗了点伸不进那个风扇里面啊
这个问题我找到原因了,是我的3叶36HR发动机的螺母是11MM的,一般的发动机是10MM的,所以我的十字扳手不能用啊,但11MM的薄型套筒扳手太难找了

网友:
那只好自己把摩擦皮磨小了...先试试把离合器靴夹小点.. 加工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