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连飞2天了,还是飞不起来。。。。

楼主(2005-05-05):
原来的雷鸟也没那么难飞的啊。。。。
每次看到hyf_lj大大飞我的450那么稳,每次就对自己说技术还不行要好好练,但每次飞的结局总是以摔坏东西而结束,心情恶郁闷。。。。
今天开车去自己父母家,就带上了450,午饭后,拿到小区的中央空地,瞬时,围观的人多达五六十人啊,这个壮观度不可言语啊,顿时心情开始紧张,手法开始出现大幅度虚位,只看见450就在地上盘旋,压根没有飞起来,1块
电池
下来,围观的人开始热闹了,有的说这飞机根本飞不起来的,有的说可以飞的,就是下面2根杆子(我的练习架)太重了,所以起不来,还有的说,小伙子,去退货吧,跟老板好好说。。。。。
我听的一肚子气,头脑一热,第二块电池一上,立马加大油门,只见450一下子起来,摇摇晃晃的在头顶停留了一会儿,最后侧斜的倒了下去。。。。
最后我为了证明450是可以飞起来的,牺牲了大桨,尾管,尾水平翼,一根练习架。。。。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感觉很奇怪,我在
模拟器
里,虽然说不是绝对的稳定悬停,但在一个小范围区域里还是可以悬停住的,为什么到真机了,就不行了?
我自己总结了2点,首先是我的PG03
陀螺仪
,实在不好飞啊,后悔没有买带缩尾的,另外是我的心情太紧张,稍微飞高了,就怕摔。。。。
郁闷啊,也不知道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悬停,555555、、、、

网友A:
技术没到家的情况下, 千万别在有围观者的情况下飞, 一个是负面心理因素影响, 一个是可能会伤到围观者- 这也是负面心理因素之一。

网友A:
最好能找个地下车库练习, 可以晚上去, 没什么人而且没风。

网友B:
先飞膝盖高度,然后飞腰高度,然后眼睛高度,循序渐进才行,我第一次摔机也是因为心急想飞高点,结果不能控制,摔!!!锁头的陀螺也会有中点漂移现象。所以问题不在陀螺,请仔细调好飞机,另外双桨会令飞机很难控制,先把飞机调到可以垂直起飞为止,轻微的偏移可以用方向舵修正。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5 at 11:47 ]

网友C:
哥們,既然hyf_lj能把妳的機機飛的那么穩,說明機機沒有任何問題,還是技術和心理因素的問題。在g2裏麵如果不開環境風力的話,懸停範圍應該保持在20cm以內。別着急,大傢都是這么過來的,慢慢來吧!

网友D:
其实我觉得你太心急了
你别认为你会飞雷鸟了就会飞450X了
本来这2种飞机就有质的区别
而且由于你前面学过了雷鸟之后
你对飞机的本能反映还停留在雷鸟的操控手法上
那你就会比其他人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改掉你原来的习惯
所以心不要急
慢慢来先在膝盖的高度再腰的高度
PG-03也没有那么的难控制
只是你需要多控制一个尾舵的方向
另外心理的素质也是很重要的
你越是怕摔越会摔
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不能心急
玩模型往往心急了就离摔机接近了
悬停是任何动作的基础
打好了基础你做其他的动作就游刃有余了
模拟器毕竟是一种练习的工具
会了模拟器并不是就会了真机
还是要在真机上去实践的
模拟器是不会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的
但是真机的压力就会很大
有时侯大出你的想象
想当除我刚学会悬停第一次把脚架拆了的时候
等飞机降落地面
拿烟的时候我的手都在狂抖不止
那种紧张和压力可想而知了
模拟器就不会
所以不要灰心
加油你会停的比我更稳定的

网友E:
楼主,你千万别着急,小暴龙其实练到4位悬停十分容易得。慢慢来,一开始学些基本调整判断原则,然后大胆得让它飞起来。对了,遥控器上得exp和d/r可以让你慢慢习惯柔和的操作手法。
呵呵!!你才是摔机机而已,我已经被打的遍体鳞伤了。别急,慢慢来。

网友F:
我在家飞的,飞了几天都没事,那天休息在家,没事,飞TREX,自己轻视,飞机打门框上了,大浆倒没事,SF摆臂断了,现在买了金属的,还没飞,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G:
你飞不起来还好,我是飞起来了,可是飞一次摔一次

网友H:
人这么多的地方在不会飞之前我从不敢去的。

网友I:
呵呵~谁说的雷鸟飞好了~飞好的电直就不好飞了哦~我不同意哦~
之所以雷鸟不好飞跟它的制造的水平很有关系的!雷鸟做工比较粗糙!~
结果就是在做一些动作得时候不够稳定和准确!!所以造成了操作上的困难!
这就锻炼了操作者的反应和协调能力!要悬停好雷鸟是不容易的!也是上述的那些原因
造成的~现在我的雷鸟可以很稳的悬停~单手接机和放机也是得心应手!
等换了好飞机那悬停和飞航线就轻松多了哦!!
当然不习惯是有得~不过这种不习惯只是手法上得不习惯!很快就会适应得!
还是老话!七分调整三分技术!
调好飞机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