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MS为什么可卡呀?

楼主(2005-05-05):
我装了FMS的最新版,发现运行的时候画面一顿一顿的,可卡,不连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我的电脑配置低了些:CPU 赛扬300A、内存:192M、显卡:TNT2PRO 32M,DX:DX9
我的ESKY模拟线看着怎么这么简单呀?串型口打开后里面只是有四根线接在串型口上,串型接口里没有任何电路和元件,这样就能和电脑联接啦?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29 15:54 审核通过

网友A:
机子太差了,你可在FMS中关去雾等选项,就可以飞了。

网友B:
你应该问,我的FMS为什么黑贝~

网友C:
机器配置偏低, 注意C盘要有足够的空间,让操作系统的交换页面文件工作!

网友B:
我!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