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小老鼠,请教高手

楼主(2005-05-05):
在船底轴套和尾基架处,有缝隙,该拿什么补,谢谢

网友:
可用ab胶或热熔胶补,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再请问个很幼稚的问题,热熔胶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
等一下我拍张给你看。

网友:
透明的那根是胶棒黑色的是胶枪

楼主:
哦,就是它啊,我用过,我们叫它硅胶
谢谢你
可以加我为QQ好友吗?
我的QQ号码是:315846193

网友:
唐山模迷  在 2005-5-5 05:45 发表:

可用ab胶或热熔胶补,

热熔胶补好吗?我觉得应该用AB胶补比较好。

网友:
那个地方要求强度高的,用热熔胶不行,要用AB胶

网友:
王佳琪  在 2005-5-6 02:12 PM 发表:

热熔胶补好吗?我觉得应该用AB胶补比较好。

对,如果电机与轴不太顺线的话最好不要用,轴套管会摩擦产生热量的,轴杆要是把轴套管磨热的话热熔胶会溶化的,不安全,建议还是用ab胶好

楼主:
我想就用502加船体碎沫粘

网友:
踏雪无痕  在 2005-5-6 04:52 PM 发表:

我想就用502加船体碎沫粘

502没有韧性

网友:
我先用AB胶固定船底轴>然後用原子灰修正之後再用平底漿等乾後磨滑最後噴底漆
就大功告成!

最近扌動工差不多完成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1004

[ Last edited by 747 on 2005-5-7 at 00:55 ]

楼主:
我用的502胶水很特别,它的韧性非常的好,属于特殊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