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请教一下电动操纵操纵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05-05):
最近自己做了架电动线操纵,用817
电机
,0.3漆包线(3.5M),16V,飞行总重125g,但试飞的时候发现操纵线在地面调整好了的,但飞上去老是靠后面的一根线(控制平尾向下翻转)老是松线,自己感觉松的还比较多,因为差不多十年没玩线操了,一些调机的方法也忘了,自己感觉是否是电动机的外拉或者是垂尾的外拉给弄多了,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的想法是否正确阿?或者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线调整正常,应该是外拉多了,
现在一般都不加外拉或加小角度1-2度,
另外看外翼有没有加配重(因为内翼有操纵线),要保持两面重量对称
还要注意内翼比外翼长5%左右

网友B(2005-09-20):
拉力不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