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不太明白的问题~~

楼主(2005-05-05):
1.电池上的 5c,8c,10c,15c 是指的什么?
2.减速比是指的什么?
3.电机KV值指的是什么? 是怎么得到的?
4.电子调速器的BEC功能是指的什么功能?

望各位大哥大姐能说说,小弟先谢了

网友:
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
电魔们讲解一下

网友:
ready  在 2005-5-5 09:54 PM 发表:

1.电池上的 5c,8c,10c,15c 是指的什么?
2.减速比是指的什么?
3.电机KV值指的是什么? 是怎么得到的?
4.电子调速器的BEC功能是指的什么功能?

望各位大哥大姐能说说,小弟先谢了

1:指的是电池能以多大的电流放电,比如1000MAH的电池以1000MA的电流放电就是1C,以5000MA放电就是5C
2:减速比是电机转速和输出轴转速的比例,电机转速10000,输出轴转速2000,减速比就是5:1
3:KV值指电机在每V电压下的转速,一般可通过转速表测出
4:BEC功能是指在供给动力供电的同时、将部分电流降压输出给接收机用(一般是5V)

楼主:
流星  在 2005-5-5 10:37 PM 发表:

1:指的是电池能以多大的电流放电,比如1000MAH的电池以1000MA的电流放电就是1C,以5000MA放电就是5C
2:减速比是电机转速和输出轴转速的比例,电机转速10000,输出轴转速2000,减速比就是5:1
3:KV值指电机在 ...

明白了一些,谢谢流星:) 不过再一点:)

1.意思就是说C值越大,所输出的电流越大?
2.那在ELE网站上的减速比的比值是:4.64 那又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ready  在 2005-5-5 10:55 PM 发表:

明白了一些,谢谢流星:) 不过再一点:)

1.意思就是说C值越大,所输出的电流越大?
2.那在ELE网站上的减速比的比值是:4.64 那又是什么意思呀??

1:C值越大,输出的电流越大,是衡量电池放电能力的一个标准
2:就是4.64:1

楼主:
流星  在 2005-5-5 10:59 PM 发表:

1:C值越大,输出的电流越大,是衡量电池放电能力的一个标准
2:就是4.64:1

再请教一下,麻烦流星了

4.64和减速比与5的减速比 进行比较,哪种好呢??

网友:
ready  在 2005-5-5 11:02 PM 发表:

再请教一下,麻烦流星了

4.64和减速比与5的减速比 进行比较,哪种好呢??

嗬嗬,抢在流星大哥前面试答一下,不对请更正哦:个人觉得应该不能讲谁好谁坏吧,不同的减速比配不同型号的桨,而且还于电机的转速与扭力有关。概括而言,转速高点的,减速比大点,反之则反

网友:
问这些问题,看来是要买东西了?
买之前,把飞机的性能告诉大家,直接问买什么比较实用。

楼主:
eett  在 2005-5-6 11:43 AM 发表:

问这些问题,看来是要买东西了?
买之前,把飞机的性能告诉大家,直接问买什么比较实用。

 谢谢模哥们的指点

下面这个连接是关于我想买东西的帖子,希望大家再给予指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