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尾巴有点锁不住了!是尾电寿命到拉 ?

楼主(2005-05-05):
今天又飞了jabo!感觉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尾巴有点锁不住了!
呼一下快呼一下慢的,是寿命到期拉???

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
我不是高手是新手,正准备买雷鸟,我估计是不是电机太热了效能下降了啊?

网友:
zt206老兄, 估计这个尾电机的寿命差不多了, 我的每个尾电机要坏之前都有这样的现象。
有时还能再撑一块电池, 有时很快就挂了。
你可以试试给尾电机加个散热片, 据说寿命会有显著的延长。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5-6 at 01:21 ]

网友:
换尾无刷吧,再也不用担心尾马达损坏!

网友:
换无刷尾电机吧,我的那个已经正常服役5个月了!

网友:
谁都想换圈套无刷的,哎!但银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无言)

楼主:
散热片已经加了!这个尾马达从4.20买回来到现在用了估计飞了有8块电池左右!
大概6小时左右吧!

楼主:
无刷的太贵拉阿!楼上的兄弟用的是什么的阿?多少米?
是装在jabo上马?

网友:
自己改个CD无刷直驱尾桨,再配个10A电调,怎么也就用100多,谁有兴趣一起研究下?

网友:
那改成可变距的吧,我的用GY240来飞,超稳,尾巴锁得动也不动,

[ Last edited by 268zoe on 2005-5-6 at 10:56 ]

楼主:
hans2000  在 2005-5-6 10:53 AM 发表:

自己改个CD无刷直驱尾桨,再配个10A电调,怎么也就用100多,谁有兴趣一起研究下?

指望你拉!兄弟!

网友:
换无刷还得看遥控器支持不呢

楼主:
尾电的微调怎么调整才算合适?是飞起来后不转动马?

网友:
跟遥控器没啥关系吧,听说JABO可以直接上无刷.

楼主:
看来你的jabo买回来是要被大卸八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