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小弟正在ELE那里研究专用于3d飞机的小旋风配置,大家看看

楼主(2005-05-05):
动力组:  ele ebm850+esc17p无刷套装    ¥324.99
电池:    超白金7.4V 1600MAH           ¥120.00
舵机:    towerpro sg50 5克舵机3只     ¥148.00
机身:    小旋风3D空机                 ¥98.00

总计:¥690.99

小弟手里有4VF收发一套,如果再买以上的东西,不知道这小机机飞不飞得上天??
(还不知小旋风空机有没有配螺旋桨,如果没有还得加10元,也不知道空机里没有没舵机与舵片的连杆??)

请各位模家点指.

网友:
肯定飞不上天,没有螺旋桨

网友:
一点拙见:
1、用esc17p电调飞3D,如果是一般水平的人,劝你还是放弃,电调线性和延迟都比较明显
2、我的超白金7.4V 1600MAH很容易就咳嗽,放电能力可见一斑
3、舵机还是用GWS5g好,辉胜的反应比较快,但是齿轮间隙大,不好。

网友:
1000型的无刷+1600的15C锂电 17A的电调线性真的不好,1000型的动力组,西安的 DANGERXUE  那有个2手的,你去问问他吧

网友:
ELE的东西涨价了?

网友:
还有个微接收机少不了

网友:
如果你就想玩3D的话,动力组换成ELE280直驱无刷吧,电调别用普及版的.

350克以内飞机用28030无刷 + 10A超轻电调.

350克以上用28040马达 + 25A电调.

投资是高些,但长期受益啊~~~

网友:
楼主的这种配置很适合入门者选用,一般新手做不了那么高级的3D动作,飞机也就当练习机用。这种配置的性价比是不错的。谁不知道贵的东西好用,但有的东西花两倍或几倍的价格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性能高一点点而已。当然如果是有米人,一定要用最好的,这样最容易学会飞。但用差的东西练习出来的技术才叫技术呢。

楼主:
那如果买ELE的无刷套装,就基本上做不了什么3d动作了??

我正想先买个他们的无刷套装,但又想学3D,希望模哥模姐再给点见解

网友:
就算普及型外转子也能做3D动作呀,10.8V下出力都有600多克了。
不过那个280外转子KV值低了更适合大桨吧。

网友:
另外就是考验你的技术了,同等条件下性能越差的装备越考验你的技术。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6 03:35 PM 发表:

另外就是考验你的技术了,同等条件下性能越差的装备越考验你的技术。

有道理,小弟已经定了,汇款去了~~~

网友:
你的ele套装是否可以用11.1V?如果可以,换11.1v,这样可以用小一点的桨,用提高电压来减少电流,对什么都有好处。
不管你经济条件怎么样,一定要用gws的舵机,以免后悔,对产品的评价多的就不说了,相信玩电两年以上的多数会同意我的观点。
另外,ele公布的GWS的动力官方数据打个95折是可以轻松达到的,因为其数据是12v的,而电池多数工作在11v多。
如果按你的动力组数据拉力足够的话,建议不要用6g以内的舵机,9g和13g都可以考虑,舵机皮实很多,力量也大,以后想做大点的特技不用再投资。无刷不太在乎多十几克。
电池我用的是ele钻石系列的,其它的我不知道。我相信ele公布的10c150个循环是真实的,这样的电池从使用角度讲很便宜,我从不10c放电,10分钟的起落连一半电也用不了,所以应能用很长时间。

楼主:
eett  在 2005-5-6 04:56 PM 发表:

你的ele套装是否可以用11.1V?如果可以,换11.1v,这样可以用小一点的桨,用提高电压来减少电流,对什么都有好处。
不管你经济条件怎么样,一定要用gws的舵机,以免后悔,对产品的评价多的就不说了,相信玩电两年 ...

,钱都汇出去了~~

先弄个他的套装来玩着,玩好了再逐一升级吧:)
前面各位大哥都说得有道理

网友:
[1]ELE那个280外转子性能怎么样??适用范围广吗{3D或者普通机}?最好配那款电调??                                                                                 [2]28030和28040应选 那款 ??重量分别是多少??

网友:
flyboy_111  在 2005-5-5 23:21 发表:

肯定飞不上天,没有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