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飞机飞不上天!!

楼主(2005-05-06):
今天下午,我把新买的“黄莺”飞机拿去试飞,但怎么都飞不起来,在地上滑行的时候,老是斜着跑,也没法飞起来,直接“空投”不到几秒钟也栽了下来,而且总是左偏.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试飞中,我们摔坏了2个螺旋桨,机头也凹进去,机翼也破了好几道裂痕,心痛啊!
试了很多次,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翅膀裂成那样,再用透明胶贴上,它还能飞吗?
请各位飞行高手帮我支支招!!多谢!!

网友A:
是不是那种双电机的飞机啊?要是那玩意的话,哥们把它好好的用个盒子收好吧,买个翼龙先飞飞,那种飞机实在是难飞啊!

网友B:
上个图大家给你分析分析,估计是装配的问题!!!

网友C:
可能动力有点偏吧?这种双电机的我玩过。。如果偏的不是太厉害的朝偏的反方向调调垂尾就可以抖正的。。至于划跑呢偏呢。除了是以上的问题引起还有就是轮子是不偏了。。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飞机,后面是V尾的。。调调方向让它偏正一样的好飞。。。

网友D:
呵呵..玩具啊.....
地上跑偏..是轮子 的问题...
手扔偏..是你的问题....初学者怎么会扔呢.....
还是找个会飞的...

网友E:
1: 飞机向左倾斜,可能是两侧马达的转速不一样,造成推力有差异,右侧马达推力大,所以就向左偏移.
可以用遥控器上的微调,让左面的马达转快些.

网友F:
这种飞机,我认为不是高手很难把它飞起来,我建议暂时把它封存,买个翼龙飞,等到理论和经验达到一个水平就可以再拿出来飞了,这样比较有可能能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