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两个小时给LP大人做了个练习机!

楼主(2005-05-06):
嘿嘿~~~以后经费不是大问题拉~~

随便找了几块EPP,拼拼接接两小时搞定.

但遗憾的是设计时没注意,要把电池放到座仓前面重心才算可以.舵机位也没设计好先安旁边了.

配置:

翼展:100cm (KT板内凹翼型)
机长:70cm
马达: 蚂蚁B20-30小无刷,减速比3:1 + 9047
电调:ELE 25A ADV-BA版;
电池:KAN 9.6v 650mah
接收:飞高6通

全备重:300克左右.

试飞成功,真是好飞.让我想起学飞时的那个SLOWFLY.

翼面积不大,但内凹翼型升力好~~一半油门就轻松巡航.基本用不上全速,最多2/3油门就足够了.

用的是刚刚拿到蚂蚁无刷,本想在试下几个电调,结果刚飞了一组电池,天就掉雨点了~~~~~降落.摸摸电池和马达~嘿嘿,几乎没什么发热.

此次飞行用的是ELE的25A,感觉很好.以前用过JETI的电调,感觉线性比凤凰要差出一些.但ELE这个电调线性完全可以和凤凰媲美.只是有点不习惯的就是在启动时转速会瞬间的加快,但又非常迅速的降低下来.经了解启动性能会优于凤凰,反正也不影响使用,这个问题就忽略了吧.

马达的小无刷感觉不错,曾用过GS和HIMAX的马达,做工没什么差别,但价格可差了一些~呵呵毕竟B20马达是普通370动力组最实惠的替代品了.特别的是蚂蚁无刷的引出线用了花皮线包袱,因为马达引出线一般都是漆包线,如果断了马达可就报废了.这个小设计可以有效的防止引出线折断,厂家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网友:
哈哈,这是活脱脱一个翼龙翻版嘛。

两小时,不错不错!

网友:
不知道飞着怎么样,是很简单值得借鉴~~

网友:
不错`````能到飞吗?```````建议给MM做的飞机弄个粉粉的颜色``````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哈哈,搞定LP再玩模型,好厉害.

网友:
哇,翼龙啊。

网友:
你的马达轴弯了吗?

楼主:
shuiguan  在 2005-5-6 01:15 PM 发表:

你的马达轴弯了吗?

hehe  够细心啊~~那是为了让齿轮安装更牢固而用的一点热缩管.

网友:
你那个上反角怎么处理的?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6 01:45 PM 发表:

你那个上反角怎么处理的?

 很简单~~

网友:
这个我知道
不过上反处的强度怎么保证呢?当然是要尽量少增加重量的前提下。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6 11:38 PM 发表:

这个我知道
不过上反处的强度怎么保证呢?当然是要尽量少增加重量的前提下。

晕,问题还变了~~~~考我

呵呵,这个问题最简单,弄根线做个斜拉.线的两头上搞个挂钩,安装方便~~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5-7 at 00:24 ]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7 12:23 AM 发表:

晕,问题还变了~~~~考我

呵呵,这个问题最简单,弄根线做个斜拉.线的两头上搞个挂钩,安装方便~~

 翼龙~ 呵呵 什么时候上天飞飞看看飞得好不好

楼主:
ready  在 2005-5-7 12:29 AM 发表:

 翼龙~ 呵呵 什么时候上天飞飞看看飞得好不好

呵呵,飞过拉.和翼龙手感几乎一样,可以连翻5~6个筋斗.当特技一样上下翻飞一通后,头一热竟然做了个内筋斗~~结果可以想象.空中折翼~象一个自由落体降落在一个大树上,费了好大劲儿才弄下来.因为机翼没用碳杆,只用了一根线做下拉~~低级的错误啊.
回家几分钟修复~又是一尾活龙.

还有在这之前已经让LP飞过了,LP实在有天份没用几分找到飞行感觉了~~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5-7 at 07:50 ]

网友:
感觉尾舵都蛮大的,那样是不是好灵活的飞机啊:)

网友:
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