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5-05-06):
朋友修手机的,
电池
多多,能用在飞摸上吗??怎么用??

网友A:
好像没法用!做动力电池不行!性能太差!做接收机电池电压不对!接收机电压一般是4.8或6伏,手机电池一般是3.6或7.2伏。

网友B:
可以用在电动飞机上。
但是建议用在耗电量不大的飞机上,当然锂电池由于电压问题不能直接接在接收机上用,但是一般的电动飞机用的电子调速器使用电压可以达到7.2伏,通过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就没有问题,电调会稳定降压输出。
一般的手机电池容量在600Amh左右,放电电流不能超过3C,也就是1.8A,用做动力电池就不合适,但是两节串连后通过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是完全可以使用的,就是麻烦了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斑竹小弟受益非浅!!

网友C(2005-07-09):
可以,参见日本《无线电遥控》2002年6~9期或《航空模型》2003年1期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