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如何组合才能将电池容量增加?

楼主(2005-05-06):
各位高手,我有好几块三洋工包3.6V 1100MAH聚合物锂电,想问一下如何组合才能将
电池
容量增加?直接并联电池好象不大好,因为会导致电池间的相互冲放电而消耗掉!(电池的内阻和电压不可能完全一致,就会产生这些问题)怎么办?

网友A:
电池的组装需要经过严格的分选,如果你手头有的电芯在容量、内阻等方面不一致,组装后电池的各项寿命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如果只是想简单地让电池容量增加,当然选择并联,并联电池容量增加电压不变,但如果没有好的平衡电路,没有经过分选,组装后电池内部容易出现反极现象,反极导致的问题是电池内部的反向充电导致电池循环寿命剧烈下降,容量当然也受到影响。
从电池的角度,真诚建议各位朋友不要在不能确定电池一致性的前提下不要私自组装电池,同时也要建议各位做电池的朋友,本着诚心做生意的角度,如果你们只是买电芯自己组装电池再买给客户,请一定在组装前对电池进行严格的分选,以免对你的客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甚至欺骗。

网友B(2005-12-21):
先串再并,容量与电阻差别在10%以内,每次用后要平衡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