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ECO8的朋友进来帮助一下

楼主(2005-05-06):
问题一:用ELE的这个60A有刷电调(见图)驱动540电机,不接负载可以,接了负载,转10多秒就自停,过一会电源又自动接通.如此反复.

怀疑散热不足,加了可谓历史上最超大散热片(下边的图),把4只功率管全接到散热片上,结果还是不行.

是此电调输出电流根本不足吗?

问题二:主轴与大齿无故就打滑了,看了一下,因为没有参照,不知道主轴与大齿到底是如何锁紧的,因为现在根本就打滑了,拍了个图(看下面图),请大家看看是否什么被磨掉了没有.

[ Last edited by korg on 2005-5-6 at 15:05 ]

网友:
单项齿轮打滑吧

楼主:
chujian  在 2005-5-6 03:21 PM 发表:

单项齿轮打滑吧

我的意思是你看穿越主轴的那根细轴,根本没有穿过齿轮的,怎么固定呢?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打滑前没有参照,所以我怀疑是不是什么塑料磨飞了或者磨损了什么东西啊

已经在图上说明了一下,请看.

[ Last edited by korg on 2005-5-6 at 15:31 ]

网友:
你的ECO8用的是标配部件,没配上升级件,升级件的大齿盘中间是单向轴承。连接很好 。从你的图上看,安装没有问题,只要主轴上的钢梢压在凹缘上就可以了。

网友:
老兄,你的问题与我当初一样,电调突然断电,大桨还转,结果就把这个地方全扫光,后来我参考油直原理加上单向轴承(6x10x12)并改成铜大齿轮就无事了.

楼主:
zhang  在 2005-5-7 07:56 AM 发表:

老兄,你的问题与我当初一样,电调突然断电,大桨还转,结果就把这个地方全扫光,后来我参考油直原理加上单向轴承(6x10x12)并改成铜大齿轮就无事了.

速来指导: QQ 667378.

网友:
我不玩QQ的,电脑上也不装,对不起.

楼主:
zhang  在 2005-5-7 06:55 PM 发表:

我不玩QQ的,电脑上也不装,对不起.

我无车床,能不能帮我加工一个,工本费用实收啊兄弟.

网友:
你可以把主轴升上一点,在齿轮座上开个孔,找个钢丝穿过去就行了,我的也因为原来的卡槽磨光,就改了,一样好用,不用换齿轮。

网友:
你的电调不功率管的功率和发热问题,是因为电调的稳压管负载问题,同时要在稳压管上加散热片。

楼主:
ffxx  在 2005-5-9 03:50 PM 发表:

你可以把主轴升上一点,在齿轮座上开个孔,找个钢丝穿过去就行了,我的也因为原来的卡槽磨光,就改了,一样好用,不用换齿轮。

正是!今天我也想到了,开孔之后,用亚托螺丝穿,但有点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