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求助】新人玩G2的问题?5432报错?

楼主(2005-05-06):
今天下了G2安装盘【安装盘:
ftp://hljmodel:hljmodel@ftp.bith
...

网友A:
XP 下最少要 打592 的补丁。
建议 安装 主盘和ADD 5

楼主:
谢谢指点,这就下载安装。谢谢!

楼主:
按照版主提示,先装母盘+再装add5+自己加了汉化补丁=报错5432
根本进不了游戏了。请教什么问题呢?难道要手柄驱动吗?我只有键盘啊
[ Last edited by mn1975 on 2005-5-6 at 19:31 ]

网友B:
汉化补丁我也没安装成功过,不装玩的还好
装了以后就出来长时间无响应的问题
后来只好选择从新安装,建议不安装汉化补丁。
不连接遥控器 不影响g2的运行

网友C:
提示“5432”,其实你已经接近成功了,但你还没安装G2的驱动程序!!!!!!你注意你打开G2时,它的提示信息“wait”中的信息,里面有你安装G2路径,你按着那个路径打开你的文件夹,你可以看到一个ManualTX_XP的word文档,你进入,可以看到他的提示,要你安装G2的驱动程序。只是全部是英文版的xp,有图,你可以对照着设置。安好后,重启,你就成功了!

楼主:
实在是太谢谢各位了。ok了。

网友A:
安装的时候,不要填第三个序列号,这样就不会出 5432 这样的错误了,也不用手工装驱动了!

网友D:
Thanks all, I got the same problem but fix by the above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