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2610

楼主(2005-05-06):
想请教一下各位,如果只是玩6通道的电直(450X、ZOOM400等同一等级的电直),用JR2610的效果如何呢?如果用JR9X是否大才小用了呢?如果有用过2610的朋友希望能介绍一下用它的感受。因为我在两者之间.........!

网友A:
如果你用JR的设备
要想玩好450X就必须是3810以上的设备
9X绝对不会大材小用
相反是正好够用
不多不少!!!
JR 2610就不够你的使用了
等你会了航线你就开始要换设备了!!!

网友B:
台湾很多人都是用2610飞450x,价格与3810相近,它带的是微型接收机,可能比较适合这种电直
不过我也是建议直接买9x,对于3D动作有更多的调节点~

楼主:
那么买9X还是买9XII好呀,我最多投资在摇控器上的M是3500元。

网友A:
其实9X和9X2的功能上基本没有很大的区别的
现在9X2也就是3500左右就可以买到了
性价比的话是9X的比较高点

楼主:
多谢版主啦,那我就买9XII吧。到时不用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