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赛斯纳的问题

楼主(2005-05-06):
今天收到了赛斯纳电动版的。仿三叶的那种,打开包装后感觉很大,原配带了一个电机,一个桨,但是没有轮挡小螺丝。我感觉这种飞机太重,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把这种换成无刷的减速动力组。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180???和翼龙一个厂的

网友:
改个15动力会爽多了

网友:
最好改带减速器的或无刷
   原装的动力电流很大,电池寿命断短翼龙也一样

网友:
6/9/15都会比电动省钱

网友:
是买的哪个厂的东东,是182的还是180的??

网友:
估计是180吧?182能带动吗?

网友:
是哪个厂生产的又不说~`谁能帮你出主意啊````````````````````````````````````````晕

网友:
是它么,艾特的。

网友:
我两年前买过一架。
建议不要做任何动力改动,我做了多种动力,都不满意。
可以改动的地方:
把两个标准3003换成13g舵机,就很OK了。
不改动,用7.2v镍氢重量可以控制在1250g,已经很好飞了,就是动力要70%才不掉高度。
改小舵机,延长线后,舵机轻70g,放在后面配重,延长线代替了原来粗重的铁拉杆,又轻很多,共约100g吧。但飞机原来的重量已经达到极限,所以这100g挺重要的。
如果有条件,还可用折叠桨,去掉起落架,这样就更好了。
能减肥200g比你换动力来得轻松、有效、保险。
目前的减速动力组几乎没有适合这个飞机的,这飞机要速度!!!!!这是我的失败经验。
有钱的话买ele1000套装,8060桨,11.1v锂电。我的实测拉力为500g,而550与8x4  7.2v配合也是500g,桨径一样,估计提供的速度也差不多,但从使用情况看还是没550来得快。不知为什么。可能是静拉力和动态效果的差别吧。
从投资角度看,换动力的效果远不如减肥。

[ Last edited by eett on 2005-5-7 at 12:56 ]

网友:
kight11  在 2005-5-7 12:45 PM 发表:

是它么,艾特的。

你知道哪里有空机卖吗?

网友:
eett  在 2005-5-7 12:45 发表:

我两年前买过一架。
建议不要做任何动力改动,我做了多种动力,都不满意。
可以改动的地方:
把两个标准3003换成13g舵机,就很OK了。
不改动,用7.2v镍氢重量可以控制在1250g,已经很好飞了,就是动力要70%才 ...

这个飞机这么重啊???

380级无刷如何?

网友:
380无刷,我没用过。如果正常性能的话可能富富有余了。
但这飞机不适合做动作,大动力没啥用呀。即使你什么都不改,也挺好飞的,真的。
我说的是三叶产的京商牌子的那款泡沫机。后三点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买的是仿三叶的那种180,叫朋友在高安那里买的,五一时期高安那里比赛他去了,照了很多照片,一时高兴,就叫他帮我捎了一架,飞机看着很大,今天用8。4伏1000的镍氢电池,翼龙的电池,试飞一下,飞了不到5分钟,550电机太费电了,这五分钟我分三次起飞,最后一次起飞时,动力开动最大,可能是没有电了,在右转时,失速撞地,把起落架撞弯了,没事,不过,这种机子降落的时候非常漂亮。跟真飞机一样,关动力,自己就飘下来了,到地面一拉杆,很漂亮。机子也漂亮。刚才到ELE电动模型网看了一下,合试这机子的动力只有950的套装,25A的电调,最大的拉力可以1000克,我想如果把电池用成9。6伏1800毫安的镍氢,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因为锂电太贵了,寿命也太短,没有考虑用锂电,也想过用370有碳刷的,6。6:1的减速组,用18650锂电飞,天使飞行就试过,一次可以飞45分钟,就是用这种机子飞。我现在跟前有18650锂电,两并两串,单节2200毫安,用480电机,飞我的翼龙,从飞过一个小时,机翼是我自己做的,用KT板自己做的。1。5米长,翼弦是20厘米。机翼的样子和小鸭号的样子一样,只是加长了。可是有刷的370寿命太短了,一次45分钟,只能飞四五个起落就报费了。所以没有想过用有刷。
  我把两个舵机换成一个九克,一个十七克的。电调用的是翼龙原配的。
  我曾在论坛里下过一个视频,是一位模型爱好者,用外转子无刷飞这180机子,看起来性能挺好的。希望用无刷试飞的朋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