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亚拓的400LF無刷馬達(2800KV)約290W 可以改装30级 ...
请问用亚拓的400LF無刷馬達(2800KV)約290W 可以改装30级的油直吗?

楼主(2005-05-06):
请问用亚拓的400LF無刷馬達(2800KV)約290W 可以改装30级的油直吗?
http://www.tymodel.com/prodshow.asp?ProdId=KX850097C

网友A:
动力绝对不够
你至少要540以上的电机
30级油机换成电的话
绝对比你买个OS 37的发动机贵几倍!!!

网友B:
不可能,我的大电直都用540电机了

网友C:
540级无刷电机(B36的)功率可达1KW,跟36级以上的发动机功率差不多.
所以要用B36级无刷.再说亚拓的B28是外转子型的,功率应该比B28内转的要低.

网友D:
看我这个合适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0156

网友E:
不行,B36也就是15级的。30级的不行

楼主:
我有些糊涂了.....

网友F:
电池比油贵哦

网友E:
B36相当于540级的电机,我以前的京商CONCEPT也就是15级的,用B36正合适。ECO8用B36也正合适。但这两种机机可比30的油直小不少。

网友G: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529636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527105
看这,这是我们改装的,用gs36(540级)马达。能飞,但感觉马达功率偏小,电池电压要使用18伏的。

楼主:
B28 和B36分别可以最大可以起飞多重的机子?